奇怪为什么接地线老烧

楼主(2009-01-31):
去年12月25号我厂停产检修,12月27号煤气站岗位反应配电室冒烟,检查发现出渣机(2。2KW)电缆烧毁,岗位反应根本没有启动出渣机,我们认为岗位怕担责任没说实情,便更换了电缆。昨天为恢复生产检查电气,发现煤气站出渣机电缆接地烧了,检查电机没问题,电缆相间没问题,只有接地线烧了。这就奇怪了,岗位放了一个月假还没上班,没人会启动出渣机的。我认为是配电室地,零线混用造成的。检查发现确有此现象,现以将配电室地,零线分开。更换电缆。请问大虾此现象是不是地零混用造成的,处理方法对不对

网友A:
按你表述分析:一两次出现电缆和地线烧毁显然有短路电流通过;二肯定有某相线有漏电与地线形成回路。用绝缘表测相与地绝缘情况找到故障点;用绝缘表测试地线接地电阻是否符合要求,重新处置地线的接地。供参考。

网友B:
MAXIM-DALLAS专营 (IC/电子元器件产品专卖店)

可批发,可零售,只做原装,不是原装10倍赔偿,10片起售!!

深圳市福田区多维美信电子经营部
电话:86-755- 8324 8959 / 86-13715362491
QQ: 631486311
联系人:贺红莲
MSN:hehonglian06@hotmail.com
地址:都会电子城3B022B

网友C:
没有短路的话应该烧不了。

楼主:
对:鲍山居士 关于按你表述分析:一两次出现电缆和地线烧毁显然有短路电流通过;二肯定有某相线有漏电与地线形成回路。用绝缘表测相与地绝缘情况找到故障点;用绝缘表测试地线接地电阻是否符合要求,重新处置地线的接地。供参考。 内容的回复:谢谢。1,肯定有某相线有漏电与地线形成回路是指的其他电缆吗。2,出渣机电缆用绝缘表测相与地,相与相绝缘情况良好,可以排除出渣机电缆本身漏电。只是地线烧了。3,测试地线接地电阻符合要求

楼主:
对:whs1 关于

没有短路的话应该烧不了。

内容的回复:谢谢。是啊,第一次烧电缆可以说岗位怕担责任没说实情,可第二次是新电缆,没有启动运行的情况下烧了接地线,奇怪

网友D:
有没有电焊机作业共地线的可能?电机接地线串入了电焊机回路

楼主:
对:晚起的笨鸟 关于有没有电焊机作业共地线的可能?电机接地线串入了电焊机回路 内容的回复:检修有电焊作业,共地线。电机接地线串入电焊机回路会造成这个现象吗?为什么?

网友E: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就是电焊机的地线与电动机的地线连在一起了。由于电焊机的大电流经电机的地线回到配电柜里所造成的。

以前我们单位的机修在焊电动机旁边的管道,由于那里没有接地线,就挂在电动机的基座上,结果导致你说的现象。

网友E:
原因是,由于没有专用的地线。电焊机的地线电流经过电动机的地线到配电柜的地线构成回路。

电焊机的电流怎么也要有几十个,而你的电动机的地线能负载的起吗?

所以就会过热烧坏!!!

网友F:
长见识了,,,,了,,

网友G:
电焊机没错的,我们这里常有,最好不用电缆自身接地,改用电机现场就近接地

网友D:
2.2kw的电机电源线一般用1.5的线 - -一台电焊机一般工作电流100+连续焊上不到1分钟,电机接地线就会全部烧变色-绝缘皮烧焦。。然后打连其他3根相线- -继续焦。。。电机接地线接地电阻小于4欧-电焊机自身“地线”与焊条之间的部分肯定会被短接(电机地线我们接的时候肯定接的要比电焊机“地线”随手一搭要对地良好的多)即电流经焊条-金属-电机地线-大地-电焊机次级回路,而不是焊条-金属-次级回路那么简单了。

以后这种工作环境要提醒保全工注意次级回路的固定啊- -

网友H:
你们公司使用的线缆不符合要求,地线怎么能烧啊!

肯定使用很小的线。

安装肯定也有问题

网友I:
不可能是地零混用这样简单吧

网友J:
长见识了..................

网友K:
这是一个很明了的问题,是电焊工把你的地线给烧了。由于电焊机的二次侧和你配电箱的地线串联构成二次侧回路,你想电焊机的二次侧少说也三四十安培的电流,一般的10平方以下的电线还不给你烧掉。原因是机修工没有把电焊机的龙头线和电焊机的焊把线有效地构成回路,使得回路串联了配电箱的地线。

网友L:
引用 网友E:

原因是,由于没有专用的地线。电焊机的地线电流经过电动机的地线到配电柜的地线构成回路。

电焊机的电流怎么也要有几十个,而你的电动机的地线能负载的起吗?

所以就会过热烧坏!!!

网友M: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就是电焊机的地线与电动机的地线连在一起了。由于电焊机的大电流经电机的地线回到配电柜里所造成的。

网友N:
这个还真没见过,学习了,楼主怎么不回复结果呢?

网友D:
大家注意电焊机变压器也是隔离变压器。二次侧对地无电压,也不与地构成回路。

楼主:
谢谢大家,学习了。这台机器用了4年,机修在这检修不只好多次都没出现这种现象。下次检修要注意了

网友O:
电焊机作业造成的,我也遇到过一次,整根地线烧毁。

网友P:
这种现象原因就是电焊机二次侧引出线与焊件接触不良,如果在电机底座上进行焊接作业焊接电流就会从电缆地线通过!严重时烧坏电缆!

网友P:
同时提醒大家电焊机地线不要随便搭接。特别是配电柜附近。年前我自己就搞过一次。幸好只是一根无关紧要的检修电缆。

网友Q:
长知识了这回,以前没有想过的

网友R:
不用说百分百是电焊机地线没有接好造成的,这种事情我经历过很多

网友S:
应该是有短路            不然不会这样

网友T:
听着就郁闷

网友U:
应该是有短路了,要不然不会烧吧

网友V:
电焊与电机分开来接!!!!

网友W(2009-08-06):
热烈祝贺多维美信电子与新加坡雅拓莱金属(焊锡)制品厂达成友好合作关系!

主营IC品牌:MAXIM.只做原装, 量多量少均可出售,可出样品,10片起供.
深圳部分现货:更详细请来电咨询,谢谢!!
DS1339C-3# ,          DS1339C-33# ,               DS1374C-33# ,         DS1374U-33+,         DS1388Z-33+
DS1391U-33+ ,        DS1392U-33+ ,               DS1500WEN+

MAX4639ESE+,         MAX4663EWE ,              MAX5465EXT+,           MAX5477EUD+ ,     MAX5477EUD+ ,       MAX5479ETE+

MAX7301AAI+ ,           MAX7405EPA+ ,             MAX8213BCPE+ ,       MAX8520ETP+ ,     MAX9013EUA ,          MAX9109ESA+
MAX9109EUT+ ,         MAX9141EKA+

MAX9768BETG+ ,       MAX9813HEKA+ ,         MAX9813HEXA+ ,        MAX9814ETD+
我们的优势在于:
货期最短:库存4-10天的时间可到国内;        可供样品:支持客户试样和小批量试产;
千种库存:全部进口原装正品;        深港交货:配合客户国内外交货;      十片起订,保质一年!
不追求短期利益,坚持原装原则!
上千种出货产品照片,请登陆公司网站www.hotic.cn参考!

深圳市福田区多维美信电子经营部 (主营IC类电子产品)
电话:86-755- 8324 8959 / 86-755-8374 3660
QQ: 631486311/ 383010993
邮件地址:hehonglian1980@sohu.com
地址:都会电子城3B022B

雅拓莱金属制品(深圳)有限公司联系信息(焊锡制品)
电 话:86 0755 28133246
网 址:www.electroloy.com
联系地址:深圳市宝安区龙华镇上塘简上村工业区第二座
传 真:86 0755 28133247

网友X(2010-09-29):
电焊机引起的,我单位多台电焊机把二次接地线全部并在一起使用,单位总有地线烧坏的情况

网友Y:
鐪嬫潵浠ュ悗寰楀澶氭敞鎰忎簡,瀛︿範浜?

网友Z:
原因究竟如何?附近有焊机作业吗?期待楼主回复。

网友AA:
“发现煤气站出渣机电缆接地烧了,检查电机没问题,电缆相间没问题,只有接地线烧了。”

1、这种接地线烧毁的原因,是电源系统有相零短路,或相间短路,造成的;

2、不是那个设备坏了,是电源系统的故障;

3、你可以顺着烧坏的电缆线,找到故障点;

网友AB(2014-02-28):
谢谢大家:煤气站出渣机电缆接地烧了,确系机修电焊机照成的。我在2010年10月左右,在扩能改造现场亲眼所见,当时在操作室新加操作柜,制作槽钢基础,用电焊机,操作工说旁边的操作柜在冒烟,看见一接地线随着电焊机焊接变红,不焊接变黑。将焊接接地线挪到槽钢旁,解决问题

网友AC:
引用 网友AB:
谢谢大家:煤气站出渣机电缆接地烧了,确系机修电焊机照成...

你也忒不负责任了,4年前的贴子,今天才看到结果。一觉睡了4年?

在施工现场,如果电工布线作业完成了,就不允许电焊随意搭接二次线,有烧零线的可能,因为零线的阻抗小于其他金属结构的阻抗。

网友AD:
前几天,焊工把地线搭在了升降台的钢丝绳上,结果钢丝绳冒烟了,还好发现的早。

网友AE:
   回复引用举报

李纯绪   个人主页给TA发消息加TA为好友 发表于:2014-03-03 11:05:1243楼

回复内容:对: 潜龙在渊_34  谢谢大家:煤气站出渣机电缆接地烧了,确系机修电焊机照成... 内容的回复!

你也忒不负责任了,4年前的贴子,今天才看到结果。一觉睡了4年?在施工现场,如果电工布线作业完成了,就不允许电焊随意搭接二次线,有烧零线的可能,因为零线的阻抗小于其他金属结构的阻抗。

楼主还连烧过7个电机。

网友AB:
引用 网友AE:
回复引用举报   网友AC   个人主页给TA发消...

网友AF:
这个原因还真的没有想到!

网友AG: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电焊机作业共地线的可能?电机接地线串入了电焊机回路

 我也遇到过这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