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变频器控制变频电机时的电机参数设置 (转)

楼主(2009-01-31):
施耐德变频器控制变频电机时的电机参数设置
通常,变频器在设置控制参数之前,应该先设定电机参数,作电机自整定,已保证更好的控制效果。电机参数是指电机铭牌上标注的额定电压、额定频率、额定电流、额定转速等。
但是,有些变频电机的铭牌上并未标注这些额定值,而是标注了一些表示工作范围的参数,如频率标注为2-120hz,转速标注为150rpm等等,这些都不是额定值。这样,在设置变频器中有关电机额定参数的时候,常常使有些用户无从下手,不知道该怎么设置。如果设置的不正确,常常使电机电流很大,甚至达到电流限幅,同时转矩输出不理想,无法正常驱动负载。
首先应该考虑的是:控制非常规电机时,变频器应该使用V/F压频比恒定的控制方式。
正确的设定方法为:
确定电机极数;
根据公式n(转速)=60f(频率) / P(极对数) ,
将电机铭牌上标注的转速值和极对数带入公式,计算出f的值。即 折算出最高转速下对应的频率值;
将铭牌上的转速作为额定转速;
将计算出的f的值略加1~2hz作为电机的额定频率;
设定额定电压、额定电流等其他铭牌数据。
下面以ATV71变频器为例说明:
某变频电机铭牌如下
功率 11kw ;电压 380v ; 电流 22.1A ;转速 5220 rpm ;频率 2~120 hz ;电机极数 2极 。
计算:n=60f/P ―> f = n*P / 60 = 5220 * 1 / 60 = 87 hz (注意P为极对数)
设定参数 bFr (标准电机频率)=50 hz
nPr (电机额定功率)=11 kw
UnS(电机额定电压)=380 v
nCr(电机额定电流)=22.1A
Frs(电机额定频率)=88 hz(略高一点)
nSP(电机额定转速)=5220 rpm
即可。(参数详见 ATV71编程手册 第6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