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ACS800故障内容:CTRL B TEMP(4110)急求解决方法。

楼主(2009-01-31):
ABB变频器ACS800-01-0100-3+P801,90KW电机控制,一送电就报故障,环境温度不高,故障内容:CTRL B TEMP(4110)急求解决方法。应是测温部分有问题,能修改参数或调整硬件解决生产之需吗?谢谢!

网友A:
 原因:控制板温度高于88摄氏度

解决方法:检查环境条件;检查空气流向;检查主风机和附加冷却风扇。

网友B:
温度问题,,,,,,,,,估计传感器坏了,,,最好更换  可能能通过参数可以修改成告警不报故障但这样不太好::三思

网友C(2009-03-15):
如2楼朋友所说,可能是温度传感器坏了。

网友D:
控制面板温度低于-5-0摄氏度或者超过+73-82摄氏度的范围,请检查通风和风机运行情况

网友E:
查控制面板温度,再用见机从底部吹,温度是否有所下降,如下降说明风量不够,或冷却风扇坏,参数不可以修改

网友F(2009-06-12):
主要检查风扇和检查电路,看看温度传感器阻值多少。www.bjbpq.com

网友G:
我也遇到了这种情况,现场温度不高,因为有备用控制板,更换控制板后故障消失,但是坏的控制板是哪里的问题呢?请教各位大师有知道的麻烦告知一下,小弟先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