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频器接地故障

楼主(2009-01-31):
最近  碰见一台400KW 的ABB变频器频繁报接地故障,,,但测量电机电缆绝缘都没有问题,,,,电缆都用2500的测过了,,绝缘很好,变频器厂家把IGBT都换了,扳子也换了,,但是还是报接地故障,也能运行但就是经常报这种故障   请各位高手指点,,接地故障还与什么有关系

网友A:
大功率变频器很多都有这个问题,我也碰见过,但也不排除真有这个原因

1、检查实际是否存在接地故障

2、看变频器内部是不是与变频外壳连接

3、直接忽略这个报警

网友B:
我以前也遇到这个故障,开始总以为是误报,但通过仔细长期检查,发现线路有轻微接地处,经处理后一直正常!

网友C:
大功率的暂时还没遇到过,小的遇到过是线路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