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不出PLC里的程序啊!三菱的!

楼主(2009-01-31):
可以向PLC里写,但是读不出啊!显示通信错误!怎么处理啊!

网友A:
三菱哪款型号?使用的软件是什么版本?

Regards

网友B:
有没有密码?    或数据线有问题

网友C:
 数据线有问题或者软件有问题!

网友D:
能写就能读,只有写保护,没有读保护。

网友E:
能写就应该能读的

不能读的FX3G目前还没上市呢

网友F:
没遇见过,不清楚,期待楼主解决的方法!

网友G:
哇!!!!!!!!!!!

请问:你确认WRITE写进去了吗?

网友H(2009-09-24):
我用的是GX Developer编程软件。编程类型选的也是FX3U,是3Uplc.为什么我把PLC和程序读出来之后,再输入就输不进去了。在执行输入时,就提示“范围设置不对。请输入正确的范围再执行 <ES:01802005>”

网友I(2014-02-21):
相同的问题,范围需要怎么设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