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v71如何设置为面板控制

楼主(2009-01-31):
atv71如何设置为面板控制.在哪个参数里,麻烦各位

网友A:
这个是中文面板,很好设置的,,用不着看手册

楼主:
如何设置asdasdasdasdasdasd

楼主:
在哪个参数里?是简单启动还是什么赶快告数=

网友B:
我搞忘了,你仔细看一下手册。可以参阅: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2-9BDA-107199F36E30

网友B:
你说的是RUN、STOP还是旋钮电位器的频率给定?

网友B:
需要激活面板控制功能。

网友B:
你试一下这个参数。。。

楼主:
对啦在命令通道1的设置里,LCC多谢高手“老菜鸟

楼主:
分配任务、奖金透明度高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分配任务、奖金透明度高

啥意思?

网友C:
命令通道改过后,,,别忘了该给定改为面板这样就可以设频率了

网友D(2009-07-13):
请问各位高手ATV71变频器无塔供水如何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