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壳断路器和微型断路器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9-01-31):
塑壳断路器和微型断路器有什么区别?微型断路器是不是没有欠电压保护功能?

网友A:
塑壳断路器一般作为微型断路器的前级保护,它的额定电流额定电压及分断能力往往要比微型断路器的要高。对于塑壳断路器而言,框架断路器的保护等级要更高,作为塑壳的前级,微型断路器用在低压配电系统的终端。属于线路保护型产品。

微型断路器目前已可以实现欠电压保护功能。只是需要在MCB本体旁加装欠压脱扣器辅件,可完全实现直流及交流系统的欠电压保护功能。推荐选用ABB公司S260+S2-UA系列产品。

希望对你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