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CQM1-CIF02能连几种系列的PLC?

楼主(2009-02-01):
欧姆龙CQM1-CIF02能连几种系列的PLC?

网友A:
CPM1、CPM2、C200H系列的PLC都可以使用

楼主:
我是欧姆龙的新手,我想问一下欧姆龙共有多少系列!!!!我上面的编程线是不是都能连呢??还是只能连其中的几种??????

网友B:
十几个系列的

你的线不可能都连接的

网友C(2009-05-10):
不可以完全都连接的!CPM1、CPM2、C200HE,X(不带后缀的不可以),CQM1等都可以

网友D:
C200H不可,樓上的再加C200HS

网友E:
CQM1-CIF02 RS232 接口的欧姆龙PLC编程电缆,RS232/ 外设口, CPM1 、 CPM1A/2A 、 CQM1 、 C200HS 、 C200HX/HG/HE 和 SRM1系列,电缆长度3 米。

www.plcdl.com     plc编程电缆网   QQ:8219880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