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走速度模式

楼主(2009-02-01):
各位好:小弟有个问题想请教你们一下,就是当我用J2S的伺服去实现8段速的时候,我该怎么接线和设置参数呢?我也看见来 那接线图,是不是当我SP1与SG端接就是速度运行,还是要设置那个参数呢?谢谢各位

网友A:
首先你要说明你现在用的是什么方式控制侍服电机!!!

1:脉冲方式=脉冲快慢来控制速度。

2:模拟方式=模拟量大小控制速度。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我用模拟量怎么控制呢?还是给它8个不同的模拟量吗?如果用脉冲,我该怎么控制呢?谢谢。你认为是用模拟量控制好,还是用脉冲控制好呢?谢谢你

网友B:
我用模拟量怎么控制呢?还是给它8个不同的模拟量吗?

是啊。

如果用脉冲,我该怎么控制呢?

改脉冲频率。

你认为是用模拟量控制好,还是用脉冲控制好呢?

很大程度上看您目前的系统用什么方便,是生成一个模拟量比较方便,还是生成频率可变的脉冲列比较方便,或者说,哪个比较便宜。

从应用要求上,对速度的精度有没有要求(有多高的要求)。对速度精度有一定的要求,脉冲方式比较方便。

从现场电气环境上看,模拟量比较容易被干扰。不过,脉冲也不是绝对安全。

楼主:
那还是用脉冲控制好,对速度的精度不是很高,那我要是用脉冲控制的时候,我程序编程的时候,用PLSV这个指令吗?还有我对应的伺服放大器理的参数我该对应的怎么设置呢?谢谢您的回复。

楼主:
还有,我 SP3 该怎么选出来呢?

网友C:
加我Q 116532159    我告诉你如何  实现 J2S 的   速度 转矩 位置 等 控制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