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机在高速公路项目中的应用

楼主(2009-02-01):
                                                                           ANOVO华北科技 工控机在 高速公路网络视频项目解决方案

概述:
随着高速公路管理要求的不断提高,收费管理、数据通信、图像监控已经是现代化高速公路建设中必不可少的一个部分。图像监控系统主要由以网络视音频服务器为核心,以及摄像机、云台、解码器等设备组成。摄像机设置于收费通道、收费亭、重要路段口,可监视车型,减少车辆检测方面的设备、可以监视收费员的工作情况。监控软件可将收费数据和日期时间叠加显示在放行车辆图像上,并录像存档,这样既可作实时监控或有选择地审查可疑的操作人员,实现对收费作业图像信息化的监督管理,并能够对违章作弊的行为提供凭证。监控软件可以同时显示多个收费通道、收费亭、重要路段口的画面,并在同一时间录下相关的多个图像。
从目前国内大部分的高速公路现况来看,几乎80%的公路沿线都已经具有了光纤传输线路,因此,可以利用原有的光网络进行图像传输,大大的节约了建设成本。
系统组成:
监控前端主要由网络视音频服务器、摄象机(防护罩、摄象机、镜头、支架)、云台、解码器等主要设备组成。 网络视频服务器是整个系统中的核心设备,实现网络化、数字化处理工作,它完成模拟视频监视信号的数字采集、影像压缩、监控数据处理、报警信号的采集、网络的传输等功能。它可将前端的模拟信号同时处理成高清晰的实时数字图像发布到网络中,可实现多用户同时监控相同或者不同的现场图像,真正做到视频共享。

系统优势:
1、可以利用公路上原有的光网络传输视频图像,使布线简单化。
2、 稳定性好,不死机,使用嵌入式操作系统。
3、 不受病毒侵袭,安全可靠,WINDOWS系统的病毒无法入侵。
4、功能齐全,集成度高,具有动态IP功能,短信报警功能,红外/烟感报警功能。
5、 施工方便、价格合理。
6、系统具有未来的可扩展性。
功能介绍:
系统功能:
1、减少车辆检测方面的设备投入
2、可以监视收费员的工作情况,避免舞弊行为
3、防止车辆恶意逃跑
硬件平台:
1. 工业机箱
采用ANOVO华北科技RPC-910加长型工业机箱:
• 4U标准,19”机架式安装
• 符合工业标准,严格按照EIA RS310C标准生产。
• 可安装多种板卡,扩展性强。
• 采用全钢结构、坚固耐用,维护方便。
• 采用超高速冷却风扇,对流畅通,散热良好。
• 具有卓越的抗电磁干扰能力,高效防尘、防振,最大限度的保障了系统的可靠性、安全性。
2. 工业主板
华北科技NOVO-7865全长工业CPU卡:
• Intel Pentium IV处理器,采用Intel 845GV芯片组,支持超线程技术,高速的传输速度,提供高速数据吞吐率,高效的数据处理能力,强大的计算能力。
• 板载两个DIMM插槽,支持双通道,容量扩展性强,符合通信数据的高容量需求。
• 接口齐全,降低系统成本,提高系统通用性。
• 双路RJ45以太网接口,支持10M/100M传输 ,根据不同的需求,灵活选配网络芯片,选择适合自己的网络带宽,人性化设计,网络吞吐量大,强大网络通讯能力,专业通信级传输设备。
• 丢包率低,安全性高。
• 高ISA总线驱动能力,数据存储更快、更高效。
3. 工业底板
华北科技BP-15P12:
• 符合PICMG标准,配有12个PCI插槽,扩展性强。
• 四层PCB板,电源层和接地层独立分布,低阻抗,抗干扰能力能。
4. 工业电源
选用PW-300ATX电源,市电供应不稳定情况下,容易导致设备、数据损坏。华北科技配备高宽工业电源,在外部电压范围为90-260V的环境下,具有自我校正功能,设备仍能正常工作。

软件功能:
1、 多画面监视
1/4/6/8/9/16 画面分割模式,支持不规则画面分割,可以通过简单操作实现放大、还原、全屏、图像交换等操作,可以通过拖放摄像机图标实现对不同摄像机图象的监视,简单易用,并且可以拍照、设置图像循环播放等。
2 、 录像和回放
新版软件在录像上做了很大的改进,新软件在不播放的情况下也可以进行录像,极大的节省了 CPU 资源,一台 P4 电脑可以同时记录 30~40 路图像。
为增强录像的灵活性,软件同时提供了多种录像方式,有移动录像、自动录像、手动录像、单个录像、预置点录像、报警录像等。
移动录像 移动录像是当服务器检测到现场发生图像运动就自动把现场情况记录下来(例如有人在摄像机前走过,服务器会自动记录到本地计算机上)。
自动录像 自动录像是指在软件中设置服务器的录像时间段,当客户端软件所运行的电脑系统时间进入设定的时间段后自动把这一时间段的图像记录下来。
手动录像 使用手动录像方式时,只能通过人为地去控制才能起作用,即用户设定某一通到为手动录像机那么只有用户去停止它,它才会停止录像。
单个录像 右击需要录像的某一窗口,在弹出的菜单中选择“单个录像”软件自动把此窗口的图像记录到当前设置盘符的文件夹中。关闭的时候直接在弹出的菜单中单击“停止录像”即可。
预置点录像 是在软件中预先设定摄像机的观测点,当服务器接受到报警信号时触发摄像机快速准确的回到预先设定的状态。
3、 独有的短信功能
可以通过专用的手机短信息发送设备将报警信息发送到指定的手机号码上,同时,用户也可以通过普通手机发送短信息开启或停止此功能。
4、 动态IP功能
当用户使用 ADSL等动态IP接入INTERNET时,只要用户申请注册,我们即可给用户提供的相对静态的“IP”地址,我们将赠送给用户一个用户名,用户只要在我们的软件中输入我们提供的用户名,即相当于输入此用户名相对应的视频服务器的公网IP地址。
5、 断电后自动连接功能
当软件处在播放或者录像状态时,如果此时视频服务器停止供电,那么软件将停止播放图象同时也停止录像,但是如果视频服务器正常供电后,软件将自动连接服务器,同时恢复原来的播放及录像,无须人工干预。
6、 远程控制
远程控制云台的上下左右转动,镜头光圈、焦距、变倍的调节,也可以控制远程灯光的控制。
7、 远程配置
远程登录到服务器上,配置服务器的各项参数,如修改用户名,密码, IP地址,调节码流等。对服务器,远程升级,远程重启等。
8、 状态查看
通过软件可以查看某一服务器上有多少用户在线,分别在观看哪些通到的图像,当前图像的码流是多少等信息 。
9、 调节码流
根据实际需要设定视频服务器的输出码流大小,支持定码流和变码流。
10、 双向语音对讲
即通过电脑可以与远程视频服务器的现成进行双向的语音交流。
11、 报警功能
视频服务器可以输入8个报警信号开关,如红外报警,烟感报警等,输出4个报警信号开关,如警笛等。
12、 多播功能
在LAN环境下,每一个摄像机允许无限多用户同时访问,并且只占用一个通道的带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