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用PLC控制6路伺服电机呢?

楼主(2009-02-01):
我们使用的是OMRON CP1H的PLC。现在要控制6路伺服电机怎么办啊?

CP1H自带只有4路脉冲输出口阿~~~

网友A:
使用2台PLC进行通讯,或者搭载CJ1M的位控模块。

主要看您的成本了~~

Regards

网友B:
加扩展的定位模块了........

网友C:
首先 你要说明一下,你要的6路是否需要同时工作???如果是同时,那就只有加扩展定位模块或者是加PLC用通信来控制。如果不需要同时工作6路,当然有方法在不增加任何东西就可以搞定,但是其同时工作只有4路。因为PLC只支持4路同时工作!!

以上仅供参考!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

非常感谢“XP Vista”的提议, 仔细考虑了一下,我的6路电机还真不需要同时工作。您说的是用继电器来切换吗?

本人没有使用过CJ1M的NC位控模块,简要看了看使用手册,好像使用起来很麻烦,和CPU的脉冲输出口的控制方法都不一样啊~~

楼主:
本人没有使用过CJ1M的NC位控模块,简要看了看使用手册,好像使用起来很麻烦,和CPU的脉冲输出口的控制方法都不一样啊~~

自己顶一下

网友D:
如果是用2台CP1H,他们之间需要通信,使用NC模块不用做通信了,NC模块功能更强些

网友E:
如果电机采用CP +DIR 方式,而PLC指令用双CP方式,则最多可以控制8路伺服。可否满足你的使用要求?

网友F(2011-06-07):
弄斧到班门,下棋找高手

网友:
看你的使用了,如果是6轴要定位,用CP1H+CP1E,两个PLC间用PCLINK通讯。如果是4轴定位,两轴调速,一个CP1H本体就可以了,4轴100K脉冲输出+2轴PWM输出(65535HZ)。

网友G:
用1GP定位模块三菱的

网友H(2011-09-29):
加为空模块。。。。。。。。。。。。。

网友I:
【原装正品】全新原装欧姆龙CPM1A-8ER

【正品】原装OMRON欧姆龙CPM1A-8ER

产品规格: 8点继电器输出
产品型号: CPM1A-8ER

CPM1A在编程环境等方面,它不仅具备了以往的小型PLC所具有的功能,尽可能使安装空间最小化,并实现了具有10点-100点输入输出点数的弹性构成。而且还可连接可编程控制终端,创造了尚无前例的灵活运用。它不仅可以替代继电器控制柜,就是作为小型控制器或在传感器应用中,亦能适应生产现场不同的需求
QQ:2402098863

TEL:13636962573

http://www.fj-qzol.com/

http://qzol.taoba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