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块电流表串联后的奇怪现象

楼主(2009-02-01):
今天为恢复生产试机,发现有一台在检修时改造过的电机(55KW)的两块电流表串起后的运行电流不正常,现场一块60A,配电室一块65A,这样看好像还正常。但用卡表(用了3快)卡运行电流却是105A。1,请问是不是接线时把两块电流表并联了?2,现场一块电流表距配电室电流表大慨50米左右,是不是干扰了?

楼主:
今天为恢复生产试机,发现有一台在检修时改造过的电机(55KW)的两块电流表(机械式)串起后的运行电流不正常,现场一块60A,配电室一块65A,这样看好像还正常。但用卡表(用了3快)卡运行电流却是105A。1,请问是不是接线时把两块电流表并联了?2,现场一块电流表距配电室电流表大慨50米左右,是不是干扰了?

网友A:
你的电流表是通过互感器接的吗?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很有讲究了。

网友B:
电流表和互感器匹配吗?

网友C:
55KW应该是星三角启动的吧,互感器测的是线电流还是相电流?

网友D:
连接电缆太长太细或有打圈现象都能照成此类现象更何况你是两块表串联。

网友E:
CT和电流表之间的连线截面积小。扩大截面就正常了。

还是用电流传感器和二次显示仪表好。

网友F:
要是互感器得话 检查互感器得匝数 看看互感器测的是线电流还是相电流?

网友G:
提醒:用一块卡表将电机的三根电源线同卡,看三相电流是否平衡即可找到现象的原因.  供参考.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提醒:用一块卡表将电机的三根电源线同卡,看三相电流是否平衡即可找到现象的原因.  供参考.

网友I:
1,请问是不是接线时把两块电流表并联了?

有这个可能啊!你用欠流表  测得三相平衡吗?

楼主:
对:项羽 关于

你的电流表是通过互感器接的吗?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很有讲究了。

内容的回复:谢谢,是通过互感器接的

楼主:
对:湛南 关于电流表和互感器匹配吗? 内容的回复:谢谢,电流表和互感器匹配,都是200/5的

楼主:
对:youhm 关于

55KW应该是星三角启动的吧,互感器测的是线电流还是相电流?

内容的回复:谢谢,互感器测的是相电流线电流

楼主:
对:樟纹 关于连接电缆太长太细或有打圈现象都能照成此类现象更何况你是两块表串联。 内容的回复:谢谢,电缆为1平的,长50米,好象不知打了多少圈。请问把圈或长的电缆夹了,可以决绝吗?

楼主:
对:LMHT 关于

CT和电流表之间的连线截面积小。扩大截面就正常了。

还是用电流传感器和二次显示仪表好。

内容的回复:谢谢,CT和电流表之间的连线截面为1平的,50米长需要多大的截面

楼主:
对:shuaishuai12343 关于要是互感器得话 检查互感器得匝数 看看互感器测的是线电流还是相电流? 内容的回复:谢谢,互感器测的是线电流

楼主:
对:鲍山居士 关于

提醒:用一块卡表将电机的三根电源线同卡,看三相电流是否平衡即可找到现象的原因.  供参考.

内容的回复:我用一块卡表将电机的三根电源线卡过,A相101A,B相104A,C相110A。差不多,不知三相电流是否平衡即可找到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原理,请赐教谢谢

楼主:
对:—笑九天 关于引用鲍山居士 的回复内容:

提醒:用一块卡表将电机的三根电源线同卡,看三相电流是否平衡即可找到现象的原因.  供参考.

我用一块卡表将电机的三根电源线卡过,A相101A,B相104A,C相110A。差不多,不知三相电流是否平衡即可找到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原理,请赐教谢谢

内容的回复:

楼主:
对:—笑九天 关于引用鲍山居士 的回复内容:

提醒:用一块卡表将电机的三根电源线同卡,看三相电流是否平衡即可找到现象的原因.  供参考.

内容的回复:我用一块卡表将电机的三根电源线卡过,A相101A,B相104A,C相110A。差不多,不知三相电流是否平衡即可找到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原理,请赐教谢谢

楼主:
对:武炜华 关于

1,请问是不是接线时把两块电流表并联了?

有这个可能啊!你用欠流表  测得三相平衡吗?

内容的回复:谢谢,查了一天,不纯在这个可能

楼主:
对:陈佩军 关于你的电流表是通过互感器接的吗?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很有讲究了。 内容的回复:谢谢,电流表是通过互感器接的。有什么讲究,请赐教谢谢

楼主:
对:项羽 关于

你的电流表是通过互感器接的吗?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很有讲究了。

内容的回复:谢谢,电流表是通过互感器接的。有什么讲究,请赐教谢谢

网友J:
看来一些东西还要进一步的学习和研究

网友K:
两个电流互感器可能是不一样的,会有误差。

网友I:
你配电室得那块表检测得是距离比较近那根线得电流?

网友I:
你可以测测 互感器检测得那根线得电流(用表卡卡),在互感器穿过得那根,

网友I:
测测穿过互感器得那根线电流,还算一下,就能找出来了!祝你成功!

楼主:
对:武炜华 关于你可以测测 互感器检测得那根线得电流(用表卡卡),在互感器穿过得那根, 内容的回复:谢谢,1个电流互感器测B相串了两块电流表

网友I:
哦!这样看来显示电流好像只有一半啊?你匝数对吗?

网友I:
不行你把线长得那块表直接弄到互感器输出..越过那些长线.

网友B:
55KW电机有运行105A电流吗?是不是电流太大了吧!电机是不是发热呀!

楼主:
对:武炜华 关于不行你把线长得那块表直接弄到互感器输出..越过那些长线. 内容的回复:这样看来显示电流好像只有一半啊?是啊,怪了。配电室一块,现场一块,我试过了,把配电室一块不要,自接现场一块(50米远),还是老样子。

楼主:
对:湛南 关于55KW电机有运行105A电流吗?是不是电流太大了吧!电机是不是发热呀! 内容的回复:不好意思,我发错了,是75KW的电机。谢谢

网友L:
线损   ,自接现场一块(50米远)去掉就行.。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
对:樟纹 关于连接电缆太长太细或有打圈现象都能照成此类现象更何况你是两块表串联。 内容的回复:谢谢,电缆为1平的,长50米,好象不知打了多少圈。请问把圈或长的电缆夹了,可以决绝吗?

我不一定能解决你的问题,因为现场的变化很大,但我这样处理过类似的问题,我是用1.5平方的电缆两根并接的

网友I:
干脆你就把互感器缠两倍得匝数,或者把你那些走线都拉出来,重新走一遍.  这样看来应该与你得走线有很大关系。

网友I:
重新走线,把多余得线去掉。

网友M:
你看一下互感器名牌上的一次窜心匝数   有些伪假互感器的窜心匝数有2.3.4......匝的 你的互感器是200/5 可能要窜2匝 实际就是个400/5的互感器     另外比较长的电流互感器二次线一般不低于2.5平方 涉及到计量时最好不低于4平方

网友E:
对:潜龙在渊 关于回复内容:
对:LMHT 关于

CT和电流表之间的连线截面积小。扩大截面就正常了。

还是用电流传感器和二次显示仪表好。

我也遇到过你这样的问题,这样做不怎么太正规。因为线路长造成阻值太大。

至少用国标6平方铜线。最好用10平方。这样才能正常显示负载电流。中间不能有接头。

内容的回复:谢谢,CT和电流表之间的连线截面为1平的,50米长需要多大的截面
内容的回复:

楼主:
谢谢大家,问题以处理,将1平的电缆换成10平的,电流指示就正常了

网友N(2014-02-28):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问题以处理,将1平的电缆换成10平的,电流指...

别以为我们公司有钱,10平电缆是拆除以前电机后留在桥架里的。

网友O: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问题以处理,将1平的电缆换成10平的,电流指...

     如是交流电机,电流指示正常,与换成粗电缆没多大关系,也许是原先线路有分流现象,换电缆动了线路,恢复了正常;或者现在测量电流很到位等原因的结果。如是直流电机,就与电缆截面有很大关系。

网友P:
应该是各种电波磁场效应相互受干扰了

网友Q:
出售的变频恒压供水控制器的设计资料包括:电路图、说明书、软件源码(ICCAVR源码)。如果需要,可以送样机!

联系方式:QQ 790013363

主要功能及性能指标

1.最多一拖四控制,满足多泵控制的需求;

2.可复位故障状态及恢复出厂值设定,防止参数混乱;

3.故障记录信息代码最多10条,方便用户查询最新故障信息;

4.采用增量式PID控制,消除积分饱和,响应速度快,精度高。

5.A/D和D/A模拟量与主控芯片完全隔离,内带看门狗,采用数字滤波及多项抗干扰措施,防止软件跑飞;

6.可接无源远传压力表、有源电压及电流型压力变送器;

7.A/D转换采用12位高精度模拟量信号采集芯片,可接入0-5V/1-5V和4-20mA/0-20mA传感器信号。

8. D/A输出分辨率为12位,控制频率输出电压为DC 0-10V。;

9.具有压力传感器零点补偿功能;

10.当单台水泵工作在低频状态时,可以设置水泵是否休眠或者以

   下限频率运行。

11.具有定时自动换泵功能,防止水泵锈蚀。

12.具有设定某台水泵优先投入运行的功能(调试阶段比较有用)。

13.具备自动切除故障泵并且投入其它闲置泵的功能,避免因故障

   泵造成停机影响供水质量;

    14.低水位自动检测保护功能。

    15.水泵空转检测保护功能;

16.超压自动停机功能;

17.分时分压供水控制功能,最多有八段时间控制(24小时内);

18.消防信号有效时,系统会优先按照设定的消防工作压力运行。

19.仪表同时提供DC5V和DC24V两种电源,方便远传压力表和压力变送器的接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