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焊技巧?谢了!

楼主(2009-02-01):
我是电焊新手,焊薄铁板时常常烧穿一个洞。请问有什么技巧可以解决?谢谢!

网友A:
电流调小一点,焊接时间不要太长

网友B:
拿铁丝补着焊,电流调小一点

网友C:
绕圈前行,不要停留太久,多练几次,时间久了,有了手感,就会熟练了,

网友D:
电流根据工件做相应的调整,焊条与工件成45℃角,注意熔池的药皮和铁水的区分,有句话焊工活怎样,要看焊条用了多少了,慢慢练吧!!

网友E:
调小电流再用小规格(细)焊条

网友F:
多厚的薄板? 一般电流调小点,焊条选细的,运条快点,也可以焊条抬高点。

网友G:
电工不搞电焊!电工不是杂工!

网友H:
在焊接较薄的铁板一个毫米以下是,要看与它焊在一起工件的大小与厚度,要是大工件,薄板一定要与大工件接触良好压紧,电流不要太小,焊条与工件垂直,可点可划圈。薄板与薄工件连接时不建议用焊接。焊接技巧主要有:工件的材料;焊条的性质;电流的大小;焊条与工件的角度,“角度很重要”。多练习才能有好技术。

网友I:
电焊这东西纯粹就是经验而已,做的多自然熟能生巧

网友J:
不要使用交流焊机,用直流焊机好一点,电流调小,起弧后不要停留时间太长

电工不是焊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