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变频电机为什么不省电?我是指在起重机方面。

楼主(2009-02-01):
我单位有台吊装大型机械的起重机。主起升电机功率45kw。原来是转子甩电阻调速,打算改为变频调速,技术人员指出变频调速不能节省电。我有点想不通,甩阻调速,电阻消耗了很多电能啊。都发热了。

另外有一个问题,我单位有240吨的天车准备上马,能不能采用变频调速?这台240吨天车工作环境温度较高。粉尘较大。是用于调运钢水的。有没有能适应该环境的变频器呢?谢谢大家。

网友A:
起重机采用变频调速,如果使用能耗制动单元则节能效果不大,如果使用能量回馈单元则是可以节电的;

贵司的240吨天车肯定可以采用变频调速,工作环境是没有问题的,我们的技术人员可以到现场堪察并提出解决方案建议,欢迎联系QQ:962922994

锋利盛国际集团祝您新年新进步,心想事成。

网友B:
变频器当然可以节电。但价格较高。请核算您的成本。

网友C:
起重机采用变频调速,如果使用能耗制动单元则节能效果不大,如果使用能量回馈单元或并直流母线则是可以节电的;

240吨的天车使用环境差,电气控制柜的IP等级要求高。

网友D:
能效比不好,但可以省电--电话 15809227673 QQ376186771  有兴趣了 聊聊

网友E:
高温高粉尘,估计是要用DANFOSS了。

网友F:
起重机采用变频调速,如果使用能耗制动单元则节能效果不大,如果使用能量回馈单元或并直流母线则是可以节电的;

240吨的天车使用环境差,电气控制柜的IP等级要求高。

还有变频器封装等级 要求,

伦茨变频是一个不错品牌,    有兴趣也可以与我联系

我的QQ  393817211    电话是13631532645

网友G:
提醒该网友,应先弄清变频器节电的使用前提,更要考虑到它的综合经济性和必要性,若贵单位电紧张是首位则只要节电就行,若贵单位钱紧张而电不紧张就不用变频器。拟上240t 天车若改用变频器,建议你要与生产厂家联系协调,否则按国家有关设备管理规定出现运行事故时原天车生产厂家是没有责任的。供参考。

网友H:
起重机改变频器主要不是为了节能,主要是调速的需要。串电阻调速是有级调速,并且是几个固定的速度,变频器是无级调速,可以达到很精确的位置。当然,也可以达到节能的目的,节能在20% 左右。如果能采用回馈方式,节能效果会更好。

网友I:
引用 网友H:

起重机改变频器主要不是为了节能,主要是调速的需要。串电阻调速是有级调速,并且是几个固定的速度,变频器是无级调速,可以达到很精确的位置。当然,也可以达到节能的目的,节能在20% 左右。如果能采用回馈方式,节能效果会更好。

说的很好,但节能可能没有那么多,主要是调速用。对钢丝绳的保护比较好。另外速度可以做的相对快些,提高运行效率。

网友J(2010-02-04):
高温高粉尘,估计是要用意大利CEMP的粉尘防爆变频电机了,稳定运行频率在5-87HZ,温度等级可达到T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