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用S7-200做压力的PID控制,还有S7-300的profi通讯问题

楼主(2009-02-02):
如题,第一个问题:我用变频器控制风机控制出口的气体压力,要求比较稳定的数值,怎么用S7-200来做,有人说做不出来,但是我知道一个老工程师根据PID控制原理做出来了,我想请教2个问题,一个是PID控制原理我不太了解,第2是怎么做这个实例,谁有相似的案例给我发个好吗?十分感谢了.

第二个问题,别人做上位机,我只做S7-300的程序,用的是PROFIBUS-DP通讯,我PLC中应该做什么程序?有实际案例发给我看看,感谢.

网友A:
第一个问题:200本身带PID指令,用到EM232 AO模块;更简单一点的,直接把压力信号送人变频器,变频器一般都带PID调节功能项

第二个问题:PLC中程序按照工艺要求编写程序,上位只要把你PLC的地址告诉它就行了,控制都在PLC中做

网友B:
第一,200的PID控制是没有问题的,比较简单的方式是通过向导自动生成PID程序,然后在程序中调用自动生成的PID初始化子程序就可以了。当然要求200必须配有模拟量的输入输出模块。如果你需要200和300通过DP方式通讯的话,那么200需要配有DP通讯模块,并且需要在300的硬件组态中进行参数设置。

第二,300和上位机之间的DP通讯一般在PLC中不需要做特别的程序,只要你的300硬件配制中有DP接口,并且设置了正确的网络地址就可以了。

希望你能搞定,如果需要实例可以和我联系。

楼主:
对:孤苦无依 关于

第一,200的PID控制是没有问题的,比较简单的方式是通过向导自动生成PID程序,然后在程序中调用自动生成的PID初始化子程序就可以了。当然要求200必须配有模拟量的输入输出模块。如果你需要200和300通过DP方式通讯的话,那么200需要配有DP通讯模块,并且需要在300的硬件组态中进行参数设置。

第二,300和上位机之间的DP通讯一般在PLC中不需要做特别的程序,只要你的300硬件配制中有DP接口,并且设置了正确的网络地址就可

希望你能搞定,如果需要实例可以和我联系。

内容的回复:谢谢你的回答,有实际案例发话发给我好吗?谢谢了.加我QQ55833227,或者发到这个QQ的邮箱里,谢谢.向导自动生成PID控制程序我不会呢

网友C(2009-04-15):
三楼的同仁,能不能给点这方面的资料,上位机程序怎么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