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变频器可以控制几台电机,电机能否单独运行

楼主(2009-02-02):
   一台变频器最多可以控制几台电机??,在所控制的电机中(各个电机)可以单独的运行吗??,要怎么来控制????????

网友A:
一台变频器最多可以控制几台电机?

取决于其所带电机的总功率。

在所控制的电机中(各个电机)可以单独的运行吗?

一般情况下不可以。特殊情况下请咨询QQ:285094788

网友B:
1.变频器的功率大于其所带电机的总功率。
2.电动机可以单独运行,运行时先接通对应的接触器,再运行变频器,避免变频器空输出。

楼主:
如果先接通变频器,然后再一个一个的电机分别启动可以吗????

网友C:
可以!只要电机的总功率不要超过变频器的额定功率,而且每台电机要有自己的保护。

网友B:
1、在变频器运行期间,不得通过接触器等开关通、断变频器输出端的负载;

2、接触器只是在变频器停车无输出时切换负载;

3、将接触器辅助触点和变频器的运行输出信号进行连锁控制,确保在接触器闭合后即变频器有负载时才能启动变频器,变频器停止后才能断开接触器。

网友D:
我这用1。5kw控制24台90W的小电机,卷纱线用的输出直接用接触器控制

网友E:
如果变频器开路运行,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网友F:
一拖多,启动后切掉变频器

网友G:
变频器开路将产生极大的谐波

楼主:
极大的谐波,  那会不会把变频器搞坏

网友H(2009-03-13):
“听雨观雪”回答的很好!佩服

网友I:
“听雨观雪”回答的很好!实际应用就应该这样设计。

网友J:
引用 网友B:

1.变频器的功率大于其所带电机的总功率。
2.电动机可以单独运行,运行时先接通对应的接触器,再运行变频器,避免变频器空输出。

-----------------------------------------------------------

XW:设想电机甲先运行,我们又要电机乙也运行,不知听雨观雪怎么办?

东方:这就不是“单独运行”了。恐怕是不行的吧?按听雨观雪的说法,变频器带多少电机都可以——只要“变频器的功率大于其所带电机的总功率”。

XW:那么,在所控制的电机中(各个电机)可以单独的运行吗??

东方:你的“单独运行”是什么意思?

XW:就是各个电机可以自由的启动、停止,而不去考虑其他电机的状态。

东方:听雨观雪的理解和你不一样!他认为“单独运行”就是其他电机都停止,只有一台电机运行,即“单独运行”!

XW:那他讲的对吗?

东方:好象不是都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