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的10.4寸触摸屏通讯频率是多少?

楼主(2009-02-02):
昆仑通态的10.4寸触摸屏通讯频率是多少?

网友A:
可以自己选择的,zaishebeichangkouli

楼主:
可不可以直接在触摸屏上对延时进行赋值?

楼主:
可不可以直接在触摸屏上对西门子PLC延时进行赋值?

网友B:
更改通讯延时可以使用!SetDevice(设备名,5,5000)表示将设备的采集周期改为5秒

楼主:
我是指昆仑通态的10.4寸触摸屏通讯不波特率是多少?看能不能和西门子的PLC对上

网友B:
一般西门子那边设置多少,昆仑通态在软件里设置多少就可以了,例如,西门子300设置为38400,在mcgs里通用串口父设备设置38400. mcgs串口父设备最高可设置256000

楼主:
能直接设置S5TIME格式的时间吗 ?

网友B:
你可以使用mcgs里面的西门子300mpi选择t寄存器试试.

如果用定时器或计数器的话,也可以直接使用mcgs里的定时器函数,mcgs里已经封装好了强大的定时器功能.

网友C:
不同的设备都可以自由设置,最灵活的通讯。

楼主:
通讯频率是多少?

网友D:
工控显示设备、发那科、西门子、三菱等老显示器维修、改造、升级替代解决方案:将工业数控机、车床输出的信号:RGBS、RGBHV、CGA、EGA、YPBPR、YUV色差、9针等信号源,用一个视频信号转换器转成VGA信号输出,可以在CRT显示器或LCD液晶显示器上得到完美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