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0个非常有用的电脑知识

楼主(2009-02-02):
1.解决插电即开机问题

现象:有些朋友有关机后断开电源板电源的习惯,可是却常常被一个问题困扰,就是电源板一通电,计算机就自动开机了,Power键形同虚设。解决:有些主板在BIOS设置的“Power Management Setup”中,有一个选项 “Pwron After PW-Fail”,它的默认设置为“ON”,将它设置为“OFF”,下一次再通电时就不会自动开机了。如果没有这个选项,可以把电源管理中的ACPI功能关闭之后再次打开,如果本来就是关闭的,打开它即可。 大多数主板在BIOS中有一个选项:即在POWER MANAGEMENT SETUP(电源管理设置)中可以选择在意外断电后重新来电时机器的状态,是自动开机或是保持关机状态还是保持断电前的状态。请把自动开机设为Off。 ??此外,电源或主板质量不佳也可能导致类似问题出现。ATX主板的启动需要检测一个电容的电平信号。如果在接通电源的时候不能保证一次接通良好,就会产生一个瞬间的冲击电流,可能使电源误认为是开机信号,从而导致误开机。

2.解决系统关机变重启故障

系统关机变重启故障 一、正确设置BIOS 如果你的计算机连上了网络或者连着USB设备,那么BIOS的设置不对很可能会导致不能正常关机。一般而言,老主板容易出现这种故障,在BIOS里面禁掉网络唤醒和USB唤醒选项即可。二、设置电源管理 关机是与电源管理密切相关的,有时候电源管理选项设置得不正确也会造成关机故障。 点击“开始→设置→控制面板→电源选项”,在弹出的窗口中,根据需要启用或取消“高级电源支持”(如果你在故障发生时使用的是启用“高级电源支持”,就试着取消它,反之就启用它),Windows 98中这种方法往往能解决大部分电源管理导致的关机故障。如果没有选中“高级”菜单里的“在按下计算机电源按钮时(E):关闭电源”,把它选中即可。三、禁用快速关机 有时使用了Windows的快速关机功能也会导致这类关机故障。在Windows 98中可以通过下列方法来解决:在“开始→运行”中输入Msconfig,打开“系统配置实用程序”,在“高级”选项中选中“禁用快速关机”,然后重启计算机即可。

3.解决光驱读盘不正常

光驱读盘不正常  问:我的电脑安装的是Windows XP操作系统,安装好后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不能连续读光盘,插入第一张光盘一切正常,打开光驱放入第二张光盘,发现里边的内容竟是第一张光盘的内容,重新启动机器后,第二张光盘也能正常读出,这是什么原因?   答:用鼠标右键点击“我的电脑”,选“管理”,选择“存储→可移动存储→库”,点击光驱所在的盘符,在名称项目中点鼠标右键选“属性”,在“延迟卸除”下有一项为“收回不可装入的媒体”,将它的时间改为0,应该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如果问题未能解决,则打开注册表编辑器,找到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Class\{4D36E965-E325-11CE-BFC1-08002BE10318}键值,将下面的UpperFilters 和LowerFilters删除,重启机器即可。

4.解决回收站无法清空

回收站无法清空  问:我的系统是Windows XP,我从F盘中删除了一个名为“dvdregionfree3031”的文件后,系统出现问题,表现为回收站中的内容无法清空,而且每次打开回收站时它总先搜索一遍,然后在清空回收站时显示一个确认删除对话框,选“是”后清空,再次打开回收站时又出现了上述情况,请问我该怎么办?   答:启动到带命令行的安全模式下,然后对每一个分区下的Recycled目录执行Attrib -s -r -h命令去除特殊属性,然后使用Del命令删除每一个分区下的Recycled目录。操作完毕后重新启动进入正常模式,问题一般即能解决。

5.解决开关机停止响应

操作系统停止响应  海南读者李俊来信:我用的是Win 98和Win XP双操作系统。多数时候用Win XP,Win XP在关机或重启时,好些时候它总停在“正在保存系统设置”处,硬盘的灯不再闪烁,系统就不响应了!这是什么原因呢?   A:启动和关闭计算机时系统总是提示:“正在保存系统设置”,这主要是因为系统运行后加载的文件太多了,导致系统在短时间内运行太多的文件而不能中止,我们可以用“Ctrl+Alt+Del”键调出“Windows任务管理器”,单击“进程”就可以查看当前运行的文件。要解决此类问题,在“开始→运行”中键入“Msconfig”命令,在弹出的“系统配置实用程序”对话框,单击“启动”标签项,这里都是随着系统启动的一些程序,在此将一些不常用程序前面的钩去掉即可。另外,硬盘上的碎片过多也会导致系统关机或重启时间过长甚至造成死机现象,所以我们还要定期对硬盘进行碎片扫描。如果你在关机或注销时设置了声音文件,如果此声音文件破坏也会导致出现这类问题,我们可以到“控制面板→声音和音频设置”中将声音去掉。如果问题仍未解决,我们可以右键点击“我的电脑”,选择“管理”,并在“服务和应用”项中选择“服务”项目,在右侧的窗口中将不必要的服务停用,注意停用前一定要仔细阅读当前服务的文字说明。

6.解决开始菜单响应速度过慢

开始菜单响应速度过慢  问:我每次单击Windows的开始菜时,弹出下一组菜单都非常慢,可是以前单击开始菜单时却很快,我想问问用什么方法可以调节开始菜单的弹出速度?   答:开始菜单的弹出速度是可以控制的,我们可以在控制面板中对它进行修改:打开注册表编辑器,依次展开HKEY_CURRENT_USER\ControlPanel\desktop分支,然后在此创建一个DWORD值,并将它命名为“Menushowdelay”,你可以将该键的键值设为0至0100000之间的值,这个值就是显示菜单延长时间的值,单位为MS,输入后重启计算机即可生效。

7.解决任务栏的图标变大

任务栏的图标变大了  问:近日,不知执行了什么操作,任务栏上的图标变得和桌面上的一样大,虽然不影响使用,但看起来非常不美观。请问怎样才能让它恢复原样呢?   答:运行regedit.exe打开注册表编辑器,找到HKEY_CURRENT_USER\Control Panel\Desktop\WindowMetrics,在右边的窗口中找到字符串值:“Shell Icon Size”,改变其值就可以改变图标的大小。一般是“32”这个数值。注意修改注册表前请事先备份注册表。

8.解决解决鼠标右键被锁定

解决鼠标右键被锁定   问:我的电脑不知道为什么鼠标右键被锁定了,用不了。请问如何解决?   答:可能是有人在你的注册表中做了手脚,锁定了右键菜单。打开注册表编辑器,选择以下子键:   “HKEY_CURRENT_USER\Software\Microsoft\Windows\CurrentVersion\Policies\Explorer”在右窗格中找一个名为“NoViewContexMenu”的键值,把其数据改为00 00 00 00。或者干脆删除这个键值即可。

9.解决双击无法打开文件夹

双击无法打开文件夹  问:我的电脑出了问题,在资源浏览器或者我的电脑里面无法打开文件夹,双击鼠标不是打开文件夹而是进入了搜索界面,请问这是为什么?   答:可以修改注册表来恢复,进入注册表的HKEY_CLASSES_ROOT\Directory\shell,把find删除。还有一个方法就是点“文件夹”的“高级”选项里的“新建”,在“操作”里输入&ldqu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