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100热电阻的内部构造是什么样的,如果采用三线制的话,如何接啊?

楼主(2009-02-02):
刚进厂1年,对热电阻不是太了解

主要是PT100的热电阻是怎么测量的

我知道是采用电阻随温度的变化来测量的

但具体怎么测的呢?它内部是一个根电阻还是多根电阻啊?

三线制是怎么接发

正接到电阻一段  负端和公共端接一起吗 然后接到那一段?

多谢哥哥姐姐们指点

网友A:
热电阻本来只是一个随温度变化的线绕电阻,所以只能有2根引线A线和B线,可是为了补偿引线带来的误差,所以增加了一根引线C线,C线就是在B线与电阻的节点上并接出来的一根引线,所以B线和C线应该是接近0阻值的,而A线与B C端则是大于100欧的阻值。常温在110欧左右。

B线与C线在接线时,可以不用区分,只需注意A线不要接错了就可以了。

网友B:
有个热电阻值分度表查询软件,在0摄氏度时,阻值为100欧姆.记忆中自助资料库中有,可以留下邮箱,给你发送过去..

网友C:
支持斯弟芬37642256的说法!

网友D:
斯蒂芬370642256 说的挺全的

网友E:
3个中两对测为110欧,选一组就可以了

网友F:
1楼说的很详细了,偶再给你配个图吧。

网友G:
用万用表10x 档或数字表测Pt100阻值 R            T=(R-100)/0.385

网友H:
同意7楼

网友I:
等于是滑动变阻器

通过改变电阻值大小来改变那个信号大小

网友J(2009-03-16):
零摄氏度的时候测出的电阻等于100欧姆

网友K:
另一根导线的目的是去除导线电阻,

三线制要求三根导线电阻相同

四线制对四根导线的电阻没有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