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触摸屏密码问题请教

楼主(2009-02-02):
我想在触摸屏里设置密码,就是说没有密码就不能上传和下载,不知道要怎么搞

网友A:
打开软件点编辑下拉 点系统设置 里有

网友B:
威纶的密码好解的很,设的也没用

网友C:
6000 8000的也容易解了?

网友D:
它的密码对下载是不起作用的,也就是下载新软件并不需要输入老的已存在的密码.

网友E:
呵呵;编程时设定了写到屏内;没有密码不能上传,但下载是可以的;

另外这个比较好解;

网友F:
你的OMRON可以解几位的

网友G:
6楼   能给几个软件来研究一下吗

网友H(2009-03-25):
我有台威纶触摸屏不知道怎么解--密,谁能帮下

网友I:
密码不管能不能解,至少可以应付一下QQ:470331240

网友J:
在8000软件里,编辑————系统参数设置————用户密码,就可以看到你的密码了

网友F:
它的密码对下载是不起作用的,也就是下载新软件并不需要输入老的已存在的密码

只是不能上传

主要还是在程序上作文章

网友K:
PLC中加好密,控制的关键是PLC的程序

网友L(2014-09-07):
加密干嘛,触摸屏又不是难事,如果程序还可以有必要弄下

网友M(2015-07-24):
威伦屏就是一坨屎。<此处内容被屏蔽>密码设置搞这么复杂,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