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触摸屏

楼主(2009-02-02):
台达触摸屏两个按键重叠,即按下一个另外一个也要动作,触发是不是只可以置ON位,但我要复位,用宏编写置ON位是setb 那复位是不是rstb???谢谢

网友A:
是CLRB XX  ,没必要用两个。

楼主:
现在我做了个保持型的按钮,在“执行后宏”里写入了“CLRB (1#1@M68)”那我在触摸按键后会不会同时复位m68?

网友B:
可以只用一个按钮,然后编辑它的ON宏和OFF宏就可以了。

网友C:
强烈同意@林夕西南@

楼主:
大师们,我的“CLRB (1#1@M68)”可不可以起到作用啊,

我试了下宏的功能,具体做法是这样的:在触摸屏上做了个交替型按钮m0,在键的“执行后宏”里写入了SETB (1@M3)

plc写的语句是这样的:
ld m0

out y0

ld m3

out y1

,按m0,y0得电,但y1没输出,宏到底怎么用?我的理解是,按下m0后,执行宏里面的setb m3,M3置位的话,y1应该有输出!!明白了吗?谢谢!!!

网友C:
这样做m3是会置位的,、

如果没有置位需要检查下程序其他什么地方m3又被复位掉了

楼主:
我的Screen Editor 1.05.79所有的按键里多只有执行后宏,执行前宏去哪里???这是BUG吗???

可以了,是通讯出了点问题。

楼主:
AIBI,现场试机不行了,信息显示不行啊,我的程序是这么写的,

ld x1

mov k1 d0

D0在触摸屏里是一般型信息显示,状态为1时显示停止,现在x1有电了,但不显示1状态,监控是K0在d0里,请问下如何处理???

网友C:
应该是你plc程序的原因

 什么地方复位掉了d0

楼主:
是程序有问题,台达触摸屏键不可以重叠,键和显示灯也不可以吧!现在硬是做个重叠的,宏的功能虽然可以,但是我的显示灯有要报警的,用宏的话要触摸后才执行,显然不行啊,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网友C:
直接一个交替按钮不行吗?  写入地址使用自己要写入的地址  读取地址用报警信息?

楼主:
OK了,AIBI大师,我还想作个动画,就是一个小矩形,在ON状态是长一点,OFF状态就短一点,我试了好久多试不出来,谢谢。

网友C:
这个看你的需要了 如果就是两种状态 on和off 哪么用交替按钮就可以了 on的时候按钮图像矩形大些  off时候矩形小些  另外元件造型选择透明就ok了

   如果要点一下on大一点 再点再大 。哪么就需要用动态矩形来做了 ,在按钮on宏里面写上按一次xy坐标分别加多少值就行

楼主(2009-03-10):
我这个是个模拟气缸的动画,不是按钮来的,随着气缸的原位限位改变,就是说是显示作用。

网友C:
那用长条图可以直接做的。

楼主:
长条图?是那个部件?找不到撒

网友C:
元件》柱状图》一般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