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CH浊度表SS6有故障能修理吗?

楼主(2009-02-02):
HACH浊度表SS6故障现象:显示屏缺少笔画,4-20mA输出信号时有时无,能修理吗?

上次送寄上海HACH技术支持中心,答复说该产品已停产,不再修理了。

报废挺可惜的,使用时间并不长,有替代产品吗?

网友A:
你是用在哪里啊?自己的厂子?得实际看看啊,时有时无应该说脱焊了也不一定,使用时间不长是多长时间?

网友B:
这种故障,可以修理,

楼主:
答冰糖777:用在原水(长江水)的浊度测量,板子属于模块插拔式的,检查也没有什么异常;

答胥工:那里能修,能否留个联系方法?可能会联系进行有偿维修。

另请问有人使用过该类产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