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63E与PLC200通讯不上

楼主(2009-02-02):
1063E与PLC200通讯不上,在PC机上模拟运行能通讯上。但是把工程下载到屏里就通讯不了。

网友A:
换一下新驱动试一下啊

网友B:
如果是在PC上模拟可通讯上 可以证明驱动和参数设置都没有问题

下载到屏里面,要注意几点:

A.您设置的COM口 与您实际连接的1063E的串口号 要保持一致,1063E有两个串口 COM1为固定RS232 COM2为485/232可选(出厂默认为RS485 2线),那么如果连接SIEMENS 200的话,建议直接设置为COM2 走485PPI通讯。8 ,1,偶校验。

B.通讯线的制作 如果说1063E走485PPI的话 那么触摸屏端7+ 8- 连接SIEMENS 200的 3+8-就ok了。如果是COM1RS232的话,则要用到一条PPI电缆以实现RS232转RS485,从成本上来说,没有这个必要。

建议楼主看一下昆仑通态的Ntouch与PLC连接这样一个文档,在工控网上有下载,也可以给我邮箱xinliang_xue@MCGS.COM.CN 发个邮件 我给你发过去,谢谢您对昆仑通态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