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西门子440变频器开关电源不起振

楼主(2009-02-02):
一台西门子440变频器,开关电源不起振,把UC3844拆掉,3844的7脚电压慢慢上升,而且一直上升。把3844装上电压就跌到1伏多一点。请教是怎么回事??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1.先用低压进行试验看看震荡电路是否有问题! 测试方法 ,高压直流改成低压24V ,7脚接个17V的电源(地与24V共地) ,

用示波器看6脚的输出是否正常

2,换一片3844,  西门子的开关电源还是很简单的,3844的电源就是通过660k电阻直接取的

3,如不明白请来电13941465185

网友B:
有短路得地方啊!你得mos管,3844确认没有问题吗?

楼主:
原先的3844是贴片的,我换了个直插的,体积比较大,我搭线焊上的,其他地方都查了,没发现坏的地方

楼主:
7脚对5脚电容也换了,3844也换了,现在加500V直流电7脚电压只能达到2V,外围电路也测了,没发现有坏的元件,请帮忙啊,各位大侠!!!

楼主:
3844 的7脚挑起来,电压会一直往上升超过20V了还是往上升

网友C:
贴片的可以和直插式的直接互换吗?

网友D(2009-03-09):
开关电源先检测启动电源是否正常,正常后检测震荡回路是否工作,在检测反馈回路状态,最后查输出回路状态。

网友E:
先看3844的的7脚到电源的电阻是不是好的,好的话,你说把3844都拆下,电容也换过,7脚电压还是起不来的话,那就应该是到7脚有一只二极管你给他换掉,应该就OK了,也就是给3844正常工作时给3844提供电源的那只二极管

网友F(2009-12-24):
是否有这样几种可能: 1、当3844在线路时,由于它的工作电源7、5脚正常有一个电阻值,具体多少你可以用万用表多测几个就知道了,当3844本身有问题或是它的外部电路有问题使7、5脚的电阻减少,在供电电压未变的情况下启动电流必然加大,这样在启动电阻的压降也会加大,所以7脚电压会比正常低。2、当启动电阻值增大由于启动电阻的压降也会加大,7脚电压会比正常低。3、该电路有一辅助电源,当它不能正常工作时,7脚电压也会降低到14V左右,而且波动。

从你描述的情况看,7脚电压已降到2V,基本上可以排除第三种情况。从拆掉7脚,该点电压上升到20多V且继续上升的现象是你断开7脚后电路的正常现象。你想,启动电路的电源是300V以上,通过启动电阻降压接到第7脚,当7脚断开后,启动电阻上没有电流,压降也就不存在了,从理论上讲,此电压可以上升到电源电压。但为什么会有一个上升的时间过程呢?这是因为在启动电阻到7脚间还有一个电解电容,在通电之后,电源要通过启动电阻向该电容充电,所以电容上的电压(也就是7脚电压)会出现持续上升,当该电容充满后,充电电流消失,电容电压会迅速达到电源电压,这对电路是很危险的。如果这时7脚对5脚的小电容存在,它会首先承受不住高压先爆掉,接着就是电解电容。因为我和你碰到了类似的问题,我也和你做了同样的实验,出现了上述的结果。

     综上所述,我认为造成7脚电压低的可能性大的是第2个原因,建议你从1、2两个方面查。

            在这里我也想问一下有此维修经验的网友,贴片的3844和插式的能直接互换吗?我换了之后8脚有5V ,6脚却始终没输出,望朋友赐教!

网友G:
贴片和直插只是封装形式不同罢了

网友H(2010-10-21):
欢迎各位维修变频器的同仁加入变频器维修群71558463

网友I:
我也很困惑440不起振,我修过一台,几乎把零件还完了还没起振,不知何故,头疼

网友J:
3844已经坏了,贴片的很好买.换个试试.

网友K(2010-12-18):
最好换贴片的,焊接比较方便.

网友L(2013-06-09):
引用 网友F:
是否有这样几种可能: 1、当3844在线路时,由于它的...

 您好,我想问下,您指的辅助电源是那个?我现在就遇到了这种情况,7脚电压在14v以下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