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位器不能调速怎么办

楼主(2009-02-02):
请教,当按下启动按纽,接触器吸合后,调节电位器,频率上不去(上到8HZ就上不去了),水泵不转,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看看参数(最高频率)是否调乱了,恢复就行了。

网友B:
原因如下:

1、电位器损坏

2、电机的方向反了

3、变频器容量小了拖不动

4、是否设置了频率限制

5、如果使用了闭环控制——管道压力超过恒定压力

网友C:
查查电机吧,换一台电机试试!

网友D:
引用: 瞿世才

原因如下:

1、电位器损坏

2、电机的方向反了

3、变频器容量小了拖不动

4、是否设置了频率限制

5、如果使用了闭环控制——管道压力超过恒定压力
恢复出厂设置,重新设置。

网友E:
不接电机 输出频率也能操上去,只要没有过流报警,就不一定是电机问题;几HZ有时是带动不了电机的。

电位器操作变频器,需要让变频器设置为电位器操作,不同变频器设置不同,具体看说明书;

如果以前能用,现在不能用了,多半是电位器触头坏了,换个电位器试试。

也可以将频率操作方式改为面板操作,如果能用 变频器和电机肯定就是好的。

网友F:
同意5楼的

网友G:
跟着大家学习了,二楼的说得不错,应该不会跑出这个范围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E:

不接电机 输出频率也能操上去,只要没有过流报警,就不一定是电机问题;几HZ有时是带动不了电机的。

电位器操作变频器,需要让变频器设置为电位器操作,不同变频器设置不同,具体看说明书;

如果以前能用,现在不能用了,多半是电位器触头坏了,换个电位器试试。

也可以将频率操作方式改为面板操作,如果能用 变频器和电机肯定就是好的。

2楼和5楼说的都不错,应该是这些原因,先把变频器回复出厂值,然后再重新调参数,如果还不行就要考虑是不是电位器的问题了

网友I:
我遇到过这么一个情况:恰恰跑出了你们说的那个范围,电极堵转!

网友E:
引用 网友I:
我遇到过这么一个情况:恰恰跑出了你们说的那个范围,电极堵转!

电机堵转一般都要过流,或者电流超出正常范围很多。

网友J:
同意2楼。不过反转也是没问题的

网友K:
如果是潜水泵的话,应该是电机堵转,如果是地上泵考虑5楼的说法。

网友L:
有可能变频器输出缺相,电机不运转,电流过载限制。

网友M:
根据你的表述,一是先查看电位器是否正常,不正常则修换电位器;若电位器正常则校验变频器是否调频正常,不正常则修换变频器;若变频器正常则校验水泵电机是否正常(接线、电源、绕组等);若电机正常则查看水泵吸管是否堵塞。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