绕线电机工作原理?为什么会有转子绕组。它怎样接线?我是新手小弟不才

楼主(2009-02-02):
绕线电机工作原理?为什么会有转子绕组。它怎样接线?我是新手,小弟不才小弟不才小弟不才小弟不才小弟不才小弟不才小弟不才小弟不才小弟不才小弟不才小弟不才小弟不才小弟不才小弟不才小弟不才小弟不才小弟不才小弟不才小弟不才小弟不才小弟不才小弟不才小弟不才小弟不才小弟不才

网友A:
是很不才,你复读机啊???

网友B:
呵呵,一个不才就已足够了!

网友C:
励磁,特性考滤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关于 呵呵,一个不才就已足够了!

卡带了

网友E:
小师付:《电工学》或《电工基础》一定要读 学习以后很多问题就应运而解了 求知就不是‘不才’ 希望天才从此开始成长起来---未来的电器(电气)工程师!努力吧!

楼主:
   怎么没人告诉我啊 ?

 我是真的不知道啊。

网友F:
定子绕组正常接入额定电压,转子绕组在启动时连接到与其匹配的频敏变阻器上(要注意转子的额定电压与电流),投入正常运转后转子绕组的外接引线直接短路

网友G:
首先你要搞懂电机原理,定子绕组通电后产生旋转磁场,转子绕组中感应出电流,这个电流在旋转磁场中产生力(通电导体在磁场中受力的作用)电机就转动起来了,这就是三相感应电机的工作原理。常见的笼形电机转子绕组是一个铝或铜制的象笼子一样的东东,对外不引出接线,具有结构简单、牢固、低成本的优点,但缺点是起动电流大,起动转矩小。而这两个参数与转子绕组的电阻大小有关,转子绕组电阻大,起动电流就小,起动转矩就大,但电机起动后,转子电阻大却会造成转速升不上去,效率低的不良后果。因此理想的感应电机是希望起动时转子电阻大,运行时转子电阻小,这就出现了绕线式电机,转子绕组不再做成笼形,而是有三个引出端,起动时接入电阻,起动后切除电阻并把三个引出端短接起来,而且还可以利用接入电阻的大小来调速。绕线电机转子绕组短接时就相当于笼形电机。

网友H:
想想看”----《 转子绕组电阻大,起动电流就小,起动转矩就大》?转矩大?

网友I:
不才的小弟多读点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