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线烧坏的原因分析?

楼主(2009-02-02):
一次电焊作业,作业点是一处铁制平台上的电动葫芦轨道,当焊机地线放到平台铁制立柱上后,刚点焊葫芦轨道,却发现墙壁上一台壁扇地线着火,怎么电焊会引起壁扇地线着火呢?大家分析一下。

网友A:
巧事吧,电扇线正好要坏了吧,被你遇到了

网友B:
如果分析不错的话是你焊接的时候焊机地线未接好,造成焊接电流通过风扇的地线构成回路

网友C:
赞成楼上分析的,电焊作业时,一定要把地线可靠固定

网友D:
楼主为何不在论坛逛逛再发帖子呢?

网友E:
论坛上有这样问题的帖子。

壁扇的地线已经串在焊机的地线回路里。所以造成壁扇地线过流燃烧。

在那焊就把焊机地线放在那就可以了。

网友F:
应该问一下楼主才知道!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如果分析不错的话是你焊接的时候焊机地线未接好,造成焊接电流通过风扇的地线构成回路

确实有这种可能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B:如果分析不错的话是你焊接的时候焊机地线未接好,造成焊接电流通过风扇的地线构成回路

确实有这种可能

真有这种可能

网友I(2012-12-19):
我也碰到这种事:4平方地线烤坏。主线正常。无过载。地线电压只有12V。至今我还想不出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