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伺服换向有响声

楼主(2009-02-02):
以前我用宝元新代等数控系统带安川伺服SGDM和SGDGH-1.8ACA61中惯量电机,在电机正反转换向时有很明显的咚的一声。调了速度环增益效果不明显,调到五六十是会好点但是这种增益太低又不能用,速度环时间常数从1200放到2000还是一样响。怀疑是负载惯量设定不对,又用软件把惯量重新设定,从高到低试了好几个值,效果都不理想。测了一下背隙值,2个丝左右,按理说也不会发生这种现象,不知道怎么会这样的?

网友A:
换向过程加减速规划得不好,运行轨迹不够光顺,出现了刚性冲击,对于数控中的伺服应用而言,保证足够好的刚性和响应能力很重要,避免冲击则需要上位软件对轨迹和加减速做出合理的规划。

因此解决这样的问题,建议伺服特性过得去的前提下,优先从数控系统上想办法解决。

楼主:
呵呵,如果这样的话那就没办法了。系统厂商对这种现象的唯一建议就是调伺服。不过有一些机床这种现象相对较好,有一些就比较严重,咚咚的声音在护罩内来回折射以后听起来和低音炮有几分类似。

网友A:
这样说来宝元新代的数控(认识)水平也就如此了!

他们有没有解释为什么有的床子好一些,而床子表现更差?冲击来源是什么?是反向本身,还是反向间隙补偿?

楼主:
几乎没有,有人说是背隙问题,但是事实上2丝左右的背隙对于一台行程850的机床来说不能算好,但也不能算大。也许系统里有参数可以调整,但是从没听他们讲过。不过我对宝元新代的认识还停留在雕刻机上,他们的雕刻机倒是做的不错,单纯从雕刻机这一机型来说,不管是三菱,发那科还是西门子和他们两家比都没有优势,甚至一些低端控制器还不如他们两家的。但是要是做加工中心的话感觉上还是差一点。不过这也是几年前的认识,现在不知道怎么样了。

网友B:
这种问题是机床的刚性问题!刚性不够!电气系统响应越好问题越严重,

楼主:
那么问个傻问题,以前不断的有人告诉我,线轨机床的刚性会比较好,这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