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编程求助,怎样给定时器赋值??

楼主(2009-02-02):
是这样的,我需要一个定时器t1,t1时间到的时候接通一个输出点。

但是这个t1的时间是可调的!!可以在触摸屏调节!!

于是我就不知道怎么办了~~

因为以前我都是用s7-200,因为200的定时器值是整数,把一个整数值直接赋给t1就行,比如 movw vw100 t1,把vw100的值赋值给t1,在触摸屏上直接修改vw100的值就可以了

但是300的定时器定时值不是整数,而是一个专用的时间格式,如s5t#500ms……这样就无法使用上面的方法了,请问各位大侠你们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A:
如果你的触摸屏是西门子的话,那么非常简单,直接对T进行赋值就可以,西门子可以直接使用s5time格式。如果是上档次的触摸屏,如富士,Proface也可以如此做。

但是如果并非上档次的触摸屏,那么就需要在PLC中对输入值进行转换为s5time,转换可以使用系统提供的Word转换为s5time的FC,也可以自己在Word数据的第12,13位填写时基。

如何填写,请参照西门子STL手册的附录5例程。

当然,如果使用IEC时钟的话,可以直接使用,无需转换,只是IEC定时器采用的时基为MS。

Regards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的大侠!!

使用的是西门子mp277。但是也可能会用上位机wincc,wincc里好像没有s5time格式,看来还是用系统的sfc了,这就去研究!

网友B:
可以按照yuanle 版主所述的定义时基来作,

网友C:
我的策略一般都是把计时转换成计数。

网友D:
2楼说的很好!!支持!!

网友E:
用IEC定时器,很方便。

网友F: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后来也是用在定时器字的12,13位添加10,把时基改为1s解决的。如果你的计时值不大于11位,可以用WOR_W命令把w#16#2000和定时值(以S为单位)与即可以。希望对你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