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漏电问题

楼主(2009-02-02):
   一台55KW电机,顾客说是漏电开关跳闸了。

 我用表测量了下,三相是通的阻值也一样,绝缘都在500以上,线圈外观良好。从这几方面是否可以确定电机绝对没问题或者有什么别的问题?

网友A:
要知道,漏电开关有几种功能。

网友B:
是否他是用变频器控制的

网友C:
你可以使用摇表!

网友C:
13805835899  0574-88939899

网友D:
确认电机没有问题情况下,将漏电款开关用普通断路器换掉,再加一条接地线

网友E:
三相四线的漏电开关跳闸,未必是三相主回路,控制回路的可能性也有。

网友F:
在确定电机没问题的情况下,看一看漏电开关是不是好的,控制线路有没有问题等.

网友G:
分别测量三相对地绝缘和三相相间绝缘 对地绝缘好就不会有漏电 相间绝缘好就不会有相间短路 500M是什么绝缘(对地 相间?) 漏电开关跳闸的因素 1漏电(电缆接头 电机接线盒 电机)2过载 3短路(包括电缆短路和电机短路)4有时缺相或缺相启动(电机不缺相也可能是电源缺相)等等

网友H:
检测漏电开关是否正常

网友I:
楼主可以按照9楼说的话去看一下,

漏电开关跳了不一定是电机漏电的!

网友J:
想问一下楼主你的漏电开关额定电流几安呀还有剩余动作电流几mA呀还要判断是过流还是漏电哟

网友K:
有可能漏电是用250/390的那种,控制回路里有用到零线,零线没经过漏电当然会跳了。建议用250/490漏电

楼主:
     我空载通电试了几分钟,一边转一边冒烟,可是空载电流也正常啊,额定104A,空载22A(三相都一样)。

试完后,电机绝缘下降到只有两三兆了(对机壳),有一圈线圈烧掉了

我想问下,要是电机匝间短路,它的电阻和绝缘有没可能正常,就像我开始说的那样

网友L:
你用什么表量的电阻一样啊?

网友M:
估计是局部短路,55千瓦电机电阻本来就低

网友N:
我空载通电试了几分钟,一边转一边冒烟,试完后,电机绝缘下降到只有两三兆了(对机壳),有一圈线圈烧掉了

如果象楼主说的。只有匝间短路了。

网友O:
要是同相匝间短路,大电机量电阻很难判断,对地绝缘也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