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给笔记本(plc用的),大哥们给个建议

楼主(2009-02-02):
想买给笔记本(plc用的),大哥们给个建议,谢谢了

大菜鸟!

网友:
IBM   T30二手的,不到两千RMB;好用又实惠;功能齐全,能应付几乎所有PLC。听我的没错!

大菜鸟!

网友:
T35代滑触屏的有点贵,不值;T25的配置太低,不能玩,白给也不.......要也行....

网友A:
HP的,USB转COM比较稳定。我用两年多了,很好

网友B:
Dell D630集成显卡版,有串口,CPU最高可上T9500

网友C:
工控用的笔记本不一定非要高档的,我现在用的X61也不错,小巧便携

网友C:
二手的,IBM X31 X40也就两千左右,二手的IBM质量还是比较可靠的

楼主:
网上说戴尔的和西门子兼容不太好,不知道是不是那回事。

还有联想的笔记本怎么样。谢谢来

网友D:
就工控本身而言,对电脑并没有太高的要求,能运行专业版XP的就行.选个安全可靠的最重要.

有COM口方便些.没有COM的也很容易解决问题.

应该不存在品牌兼容问题吧.

楼主:
说的也是,可能是自己开始实践时想现尽量减少点阻力吧。哈哈。谢谢各位哥哥了

网友E:
我去年12月时新买了台DELL A840,4299元。另外买了条力特USB转COM口的通讯线。其余的与PLC通讯的线都是自己买接口来做。

怪了。。。

网友:
漏电马达厉害,自己做编程电缆不怕毁串口吗?

网友F:
现在带DB9串口用于工控的本本非常少了,所以用于工控和一般用途是一样的,买个好点的USB转串口就行,有的编程电缆有USB的(如SIEMENS).

春节(几天前)时刚换了台本本,HP541(NE808PA#AB),CPU是T5670,1.8G hZ,迅弛平台,2G/250G,DVD/RW,独显,4700元,送贴膜和一个数码礼包(摄像头+2G U盘).结果还是买贵了点.

买本本切记查看其上市时间,超过3个月上市时间再去买,否则就会多花很多(最多会超1000)银子.毕竟咱是买个工具,不必赶时髦.

网友G:
有道理  也很想买一个

网友H:
用dell的就不错。

网友I:
ibm的笔记本没有串口,不太适合工程使用,买戴尔或惠普的都不错。

网友J:
串口转PCMCIA的容易买到假货,时断时通就很麻烦。

网友K:
推荐用DELL D630,

网友L:
实惠好用就行,配置中等.

网友M:
工控用本本要求不高,可买二手的,关健要原装,别买拼装的,另外有RS232串口,比较理想,用USB转232线通讯对有些PLC会有马烦,参考价1200-1500的挺好了。

楼主:
想买给笔记本(plc用的),大哥们给个建议,谢谢了

网友N:
我用的联想的不错,另外有RS232串口

网友O:
最好要考虑串口问题,这个很重要的

网友P:
同意20楼的说法!

网友Q:
有个一般的笔记本都能用

网友R:
我用的是原装富士通650很稳定

网友D:
一般3-4K新的(注意好品牌的,杂牌的不好说)用来作工控就足够了.

现在新的笔记本已经很便宜了,再去买二手的就很不合算了.档次高的二手货现在是还可以用,但它们基本都过了质量稳定期.过了质量稳定期的东西随时都会坏,一旦出问题可以说只能还其本来的面目---垃圾,不值得修理,这样损失更大了.

网友S:
联想昭阳E42L,带串口,三千多点。

网友T:
HP Compaq 6730b处理器Intel(英特尔)Core 2 Duo P8600
(主频2400MHz,3MB二级缓存,1066MHz系统总线频率)
芯片组:Intel GM45
标准内存:2048MB
硬盘容量:250GB SATA 5400rpm
光驱:DVD刻录机
显示芯片:Intel GMA X4500集成显卡,共享内存最大512M显
示屏15.4TFT LCD宽屏,标准分辨率1280×800
网络连接:无线高速56K调制解调器,10/100/1000Mbps高速以太网卡,Intel WiFi Link 5100支持LAN 802.11a/b/g/n
扩展接口4个USB 2.0端口、IEEE1394、S-video、VGA端口、立体声麦克风输入端口、立体声耳机/线路输出端口、RJ-11/调制解调器接口、RJ-45/以太网接口、读卡器、1个Express卡/54卡插槽
电池6节:(55WHr)锂离子电池
重量:(kg)2.69
操作系统:Microsoft Windows vista Business(简体中文版)
特点BrightView高亮度宽屏、蓝牙、HP QuickLook2
价格(元):7700
本贴来自中关村在线产品论坛:http://group.zol.com.cn/,本帖地址:http://nbbbs.zol.com.cn/35/223_345137.html

网友U:
同意20楼的说法! xx

网友D:
建议买个新的,3-4千的,名牌的,.那怕是配置低点或者落伍点都无所谓.这个笔记本最好是专用于工控的,尽量少上网,尽量少与其它计算机交换资料,也就是"和尚"计算机.

尽量不要赶时髦!!

网友V:
带COM口就可以,随便多少钱,只要你的MONEY足够;

USB转COM-----------不是很稳定。

网友V:
PLC用COM口,

触摸屏一般用com口,不过有的使用USB口,总之,一台带COM口和USB口的电脑足够了,随便多少钱。

我用的是COMPAQ康柏的电脑,十来年了,连接处都快断了,一样用,带COM和USB。

网友W:
建议买个二手的带串口的本,像上一代的高端迅驰1.7左右的价格也就2000吧,用起来比较稳定。现在的本太便宜了质量也不行,我买了台神舟HP550在使用对讲机时就黑屏。用起来不方便,还不如去年买的那台联想V71。P41.8跑S7-300没问题就是跑CAD太差了·建议买迅驰平台。你在天津的话咱一起去淘个好点的。qq758185469

网友X:
神州上网本Q130B 自己再配个USB转COM转换器,2500元左右就能下来

小巧轻便,我用了四个月了,觉得挺不错

网友Y:
有COM口方便些.没有COM的也很容易解决问题. 但不稳定

什么电脑也行,应该不存在品牌兼容问题吧. 自己喜欢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