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三角启动

楼主(2009-02-02):
各位高手,星三角启动,如何知道星形达到速度,如何测量引出线之间的绝缘和直阻

楼主:
星三角启动,如何设定转换时间

网友A:
根据负载的状况来定。。。。。。。。。

网友B:
看负载和电机的大小吧

网友C:
可以根据电流的大小来进行星三角转换.

网友D:
根据负载及启动的情况设定转换时间1

楼主:
185KW的风机电机,使用星三角切换,多长时间可以切换?

楼主:
我们这是5秒的时间!

楼主:
有没有高手啊dddddddddddddd

网友E:
185KW如果是风机负载,在启动时看电流表的电流变化,一开始启动时,电流会很大,等电流慢慢降低到接近额定电流时,转换至三角运行。

看看时间是多少,再设定启动时间,才开始可以设定15S左右,调整几次就可以了。功率这么大,空气开关选择的一定要合适,否则会经常跳闸,启动失败。用摇表测绝缘,把连片拆掉,测量A和B,B和C,C和A之间的阻值,是绝缘阻值,测三项对地,是接地电阻,越大越好。

网友B:
185KW风机估计要20s吧

网友F:
根据电流来定......

楼主:
185KW是风机负载,启动电流在700A左右,电源空气开关为800A,电流设定为320A

网友:
楼主,大部分的情况下,星三角启动并不是非要达到转速才切换到三角。因为星三角的目的是降压启动。降压同时点击的启动带载能力也降低。等转速达到一定程度,负载会随转动速度减少, 只要这个负载减少到三角启动时带来的冲击电流小于系统能力时就可以了。一般来说在70%以上的转速就可以了。。。

网友:
一般情况,只要不是特别讲究的话,那等时间长点,或者听电机的声音平稳了再切换就可以了。这个是经验之谈。从严谨来说看电流是比较对的。。

楼主:
185开方乘以2加4,就是切换时间,这一说法有道理吗?电流333A

网友G:
星三角降压启动的时间设定为功率开方乘以2再加4秒

网友G:
电机起动星三角,起动时间好整定;
容量开方乘以二,积数加四单位秒。
电机起动星三角,过载保护热元件;
整定电流相电流,容量乘八除以七。
说明:
(1)QX3、QX4系列为自动星形-三角形起动器,由三只交流接触器、一只三相热继电器和一只时间继电器组成,外配一只起动按钮和一只停止按钮。起动器在使用前,应对时间继电器和热继电器进行适当的调整,这两项工作均在起动器安装现场进行。电工大多数只知电动机的容量,而不知电动机正常起动时间、电动机额定电流。时间继电器的动作时间就是电动机的起动时间(从起动到转速达到额定值的时间),此时间数值可用口诀来算。
(2)时间继电器调整时,暂不接入电动机进行操作,试验时间继电器的动作时间是否能与所控制的电动机的起动时间一致。如果不一致,就应再微调时间继电器的动作时间,再进行试验。但两次试验的间隔至少要在90s以上,以保证双金属时间继电器自动复位。
(3)热 继电器的调整,由于QX系列起动器的热电器中的热元件串联在电动机相电流电路中,而电动机在运行时是接成三角形的,则电动机运行时的相电流是线电流(即额定电流)的1/√3倍。所以,热继电器热元件的整定电流值应用口诀中“容量乘八除以七”计算。根据计算所得值,将热继电器的整定电流旋钮调整到相应的刻度-中线刻度左右。如果计算所得值不在热继电器热元件额定电流调节范围,即大于或小于调节机构之刻度标注高限或低限数值,则需更换适当的热继电器,或选择适当的热元件。

网友H:
回复:185开方乘以2加4,就是切换时间,这一说法有道理吗?电流333A

这是经验公式,自己可以试试。你可以用卡表卡电流的同时在计时间,等电流稳定了就是该转换所用的时间,我也没试过。要是你有机会试验,回来告大家一下!

网友I:
引用 网友G:

星三角降压启动的时间设定为功率开方乘以2再加4秒

以上公式的依据?同功率的水泵与风机的启动时间也一样?事实证明同功率的风机,至少要比水泵的启动时间长一倍!

网友J:
一般情况,只要不是特别讲究的话,那等时间长点,或者听电机的声音平稳了再切换就可以了

网友K:
穿电流互感器,用电流继电器执行切换。用时间继电器限制上下限。你一定要相信我。

测电阻当然是要(摇)表啦。

楼主:
穿电流互感器,用电流继电器执行切换。用时间继电器限制上下限。你一定要相信我。

测电阻当然是要(摇)表啦。
具体说说?

楼主:
穿电流互感器,用电流继电器执行切换。用时间继电器限制上下限。你一定要相信我。

测电阻当然是要(摇)表啦。
具体说说? 如何实现

网友L:
185KW如果是风机负载,在启动时看电流表的电流变化,一开始启动时,电流会很大,等电流慢慢降低到接近额定电流时,转换至三角运行。

看看时间是多少,再设定启动时间,才开始可以设定15S左右,调整几次就可以了。功率这么大,空气开关选择的一定要合适,否则会经常跳闸,启动失败。用摇表测绝缘,把连片拆掉,测量A和B,B和C,C和A之间的阻值,是绝缘阻值,测三项对地,是接地电阻,越大越好。
同意!!!

网友M:
你厂的变压器多大的?不要用这个星三角了,改用软启动或者变频启动。

网友N:
用钳行电流表测电流,

网友O:
我看还是测出电流为准.

楼主(2009-03-11):
改用软启动或者变频启动。

网友P:
建议风机启动超过45KW以上的使用软启动,星三角启动容易损坏电机,对电网冲击也大

网友Q:
新加入  lai

网友Q:
新加入  来学习

网友R:
不同的负荷具有不同的启动特性,所以说单独按时间来进行转换有点牵强,最好的办法是按照启动电流的大小进行转换。如果想详细的了解请登陆:http://andexl.fuwu.taskcn.com后打开相册簿有相关的图纸

网友S:
大电机要15-20秒,根据电机功率和负载来调整。

网友T:
我以前用过粹浆机355KW的是用AB软起动器启动的,22oKW粹浆机属重载型用自藕降压启动的、220KW磨浆机属轻载型是用星三角启动电缆用2根120平方的同电缆

网友U:
185电机能用星角启动吗,简直胡闹,很容易烧掉

网友V:
这种负载还是用软启动或自藕降压启动的安全可靠......启动电流可调...星形启动电流也是很可怕的大,,对线路和电器都是考验,,,

----------------------------------------

中国电器城柳市,软启动..光电接近开关,二手PLC等/ "正泰,德力西等电器批发零售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另回收二手PLC 变频器,590C 6RA70 小功率装置)

网友W:
功率开平方乘2加4这是一般常用经验公式,但是你的185KW风机电机功率太大,不太适合星三角启动,可以考虑换成软启动或变频启动。

网友X:
有速度继电器安装在电机轴上,速度继电器设定在要求的速度上动作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