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触摸屏可不可以直接对西门子PLC在触摸屏上对延时进行赋值?

楼主(2009-02-03):
台达触摸屏可不可以直接对西门子PLC在触摸屏上对延时进行赋值?

网友A:
设定时间值?

楼主:
是的,怎么设置?

网友B:
需要在PLC中对定时器设定为寄存器,用HMI对寄存器来更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需要在PLC中对定时器设定为寄存器,用HMI对寄存器来更改;

能具体一点吗?谢谢!

网友C:
可以先在PLC里把定时器的时间用寄存器控制,如VDXXX,然后在触摸屏里直接对寄存器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