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FD-B台达11KW变频电源板元件求助

楼主(2009-02-03):
图上元件烧坏了,DR25G--DDSP1是模块+,电源-,不知是起何作用?

楼主:
损坏元件在电路板位置

网友A:
电压检测的吧。.。。。。

网友B:
应当是几个电阻降压后到电源指示灯,不用也无所谓

网友C:
DR25A-DR25G:7个30k电阻串联,DDSP1:贴片红色发光二极管.作用:主回路充放电指示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大师,谢谢了。

网友D(2009-05-21):
高压指示灯,7个30K电阴串联,一个发光二极管子组成。

出售拆机变频器:
艾默生 TD900 2.2KW 8台;
艾默生 TD1000 3.7 1台;
优利康 YD57P5-T4 7.5KW 1台;
台达F系列 11KW 6台;
台达A系列 5.5KW 1台;
台达A系列 7.5KW 1台;
台达A系列 18.5KW 1台;
西门子M430 45KW 1台;

联系电话:0512 63534616
13962537351 徐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