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放大器J2S-A和J2S-B的区别是什么

楼主(2009-02-03):
      请问各位,三菱伺服放大器J2S-A和J2S-B系列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在什么情况下选择A或B??

网友A:
A的是通用的

B的是专用的,通讯形式的,要用三菱专用的控制器

一般选择通用的

网友B:
A 为三菱通用接口

B为SSCNET接口型,其支持三菱SSCNET网络光纤/光缆通讯,速率快,响应时间短,目前己更新到SSCNET3版本的光纤通讯,

网友C:
A型的控制器可以选其他品牌的,只要能发脉冲就行

B型的控制器只能选择三菱的型号

网友D:
引用 网友C:

A型的控制器可以选其他品牌的,只要能发脉冲就行

B型的控制器只能选择三菱的型号

对的。

网友E:
请教各位,QD75P与QD75M有什么区别?

网友C(2009-03-09):
P是发脉冲的,接A型伺服

M是发指令的,接B型伺服

网友F:
同意2樓看法,,,,,,,,,,

网友G(2009-04-19):
A的是通用的

B的SSCNET接口型

网友H:
b 速度要快很多,传输数据。  用的是 sscnet  只能和三菱的定位模块一同使用。

网友H:
b 速度要快很多,传输数据。 用的是 sscnet 只能和三菱的定位模块一同使用。 a的话  速度没b那么快乐,但是支持其他品牌的定位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