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垦变频器输出电流太高求教

楼主(2009-02-03):
18.5KW三垦VM05机器一切正常,带电机输出电流偏高!本来空载带小电机一般是1A左右,用钳型表量能到2A左右!客户反应也是电流大报故障!请教高手指点如何解决

楼主:
怎么没人顶啊!除了模块问题,别的还有哪里容易引起这样的问题?

网友A:
你用钳型表测的电流偏高还是变频器显示偏高,如果你侧输出三相平衡的话模块是没有问题的,这应该是主板的问题

楼主:
钳型表钳的,就是电流高很多啊!主板坏会是哪些元器件的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