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示灯感应电压怎样消除?

楼主(2009-02-03):
向大侠请教:

  由于指示灯线路比较长,大概有110米,指示灯的220V控制线跟380动力线走在一起,所以在远方关掉指示灯,但现场指示灯还有微亮,用万用表测出指示灯感应电压达到96V,指示灯在60V以下才不会亮,怎样解决这个问题?谢谢!

网友A:
可以选用带抑制感应电压的指示灯。或者改成24VDC的指示灯。

网友B:
指示灯是LED的还是小灯珠的?

网友C:
可以用①采用继电器隔离;②将所有指示灯控制改为相线分断,并且将指示灯相线的连动指示触点改为接通时和相线相连断开时和零相连的一对动合触点上。不清楚来电:021-69591610

网友D:
采用继电器隔离, 这个办法很凑效,可是得往柜子里加那么多的小继电器,

网友C:
那就采用后一种方法。简单易于实现。

网友E:
3 楼说的第二种 没有看懂 能再说明下嘛 最好给个草图

网友F:
如果线路允许,一端接地试一下

网友G:
采用屏蔽线,屏蔽线接地。

网友H:
在指示灯两端并个电阻试一下。

网友I:
9楼的可以解决.该电阻为2W,30-60K.

网友J:
引用 网友I:
9楼的可以解决.该电阻为2W,30-60K.

这样也麻烦啊

网友K:
不用指示灯最省事.是不是?

网友L:
220v指示灯线用双绞线即可。

网友M:
如果可以的话可以重新放电缆用有屏蔽的,如果就一俩个的话可以加继电器隔离,加电阻是个好方法

网友N:
加个阻容吸收就行了.几块钱就行了,

网友O:
如果线路允许,一端接地试一下 ,注意一定要小心、

网友P(2009-03-12):
对:楼楼 关于

加个阻容吸收就行了.几块钱就行了,

内容的回复:
哪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