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大侠帮我解决DW开关的故障

楼主(2009-02-03):
  我们单位的进户DW开关出现这样的问题:按合闸按钮后,合闸电机不停的转,但却怎么也合不上,按停止按钮没有反应,电机停不下来,最后的结果是电机冒烟,最后拆下看线圈烧了。这个开关是正常停下来的,不知道怎么会这样,谁能帮我分析一下,谢谢。因为没有标签也不知道厂家、型号,但我知道是1500A的。我拍下了它的图片

网友A:
按图来看开关额定电流大于2000A,电机不停转是由于机构左下方限位开关没动作,更换开关检查,电机不停转可拉控制电源.查限位开关及二次回路

网友B:
多为脱扣线圈或是分励线圈上的连锁机构问题,或是凸轮开关机构挂件限制弹簧失效,可手动合闸进行仔细检查。

网友A:
ME开关合闸没有合闸线圈,(储能合闸同时完成),分励线圈在开关侧面操作机构上,与电机不停转没关系,手动合闸不一定能发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多为脱扣线圈或是分励线圈上的连锁机构问题,或是凸轮开关机构挂件限制弹簧失效,可手动合闸进行仔细检查。

请问这种开关如何手动合闸?

楼主:
我们用刀闸扳手,却扳不动,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C:
手动得用力哦,劲小了不行,是DW17的我们用了几台了3900A、3200A的。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各位,我首先更正一下,开关的额定电流确实如一楼所说,是2500A的,我们用手动合闸,但是合上后扳手不能松,一松就又断开了,请各位师傅们再帮我分析一下,会是哪里的问题,要不然手动合上后还要用绳子把扳手的一端固定住才行,这也不是长久之计呀。

网友D:
我这也全是这种断路器,这种断路器前端有一排的弹性接点要认真看一下有没有接触不良的点。

网友E:
你这看上去应该是2500A的 ME开关, 手动也不行的话大多是机械上出现问题了.

----------------------------------------

柳市电器,光电接近开关,二手PLC等/ "正泰,德力西等电器批发零售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

网友F:
查查机构问题,其次是二次控制

网友G:
你的这个开关有失压线圈吗?

有失压线圈的开关,失压回路无电,不通,造成无法合闸.

失压线圈线细,易断.

网友H:
检查失压脱扣器,没有就是操作机构问题了,老产品没配件换,只有换新的了。我公司专业生产各种高低压开关柜和智能断路器,需要联系QQ287789782

楼主:
检查过了,失压线圈完好,没有问题的,一通电就吸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