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变频器求助

楼主(2009-02-03):
三菱FR-A740-7.5K变频器上一个充电电阻烧的看不清型号了,请知道的前辈告知一下。是在驱动板上标号R29,连在光晶闸管TLP453J的6脚

楼主:
三菱FR-A740-7.5K变频器上的一个电阻烧的看不清型号了,是在驱动板上标号R29,连在光晶闸管TLP453J的6脚,请知道的前辈告知一下

网友A:
6脚与5脚间接了一个20k的电阻,6脚还接有一个47R的电阻

楼主:
谢谢李和明老师,我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