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EH系列通讯问题

楼主(2009-02-03):
台达EH系列PLC一台,其通讯口已经和触摸屏(型号是DOP-AS57BSTD)相连接,我现在想监控PLC,可不可以通过触摸屏的通讯口进行监控,如何做?

网友A:
DOP-AS57BSTD系列触摸屏不可以通过触摸屏的通讯口监控PLC的状态!触摸屏与PLC通讯只会占用掉一个通讯口,你可以通过PLC其他的通讯口监控其状态!

楼主:
还有一个485的,485转USB可以不,怎样做?

网友A:
现在台达有一个新产品----VFD-USB01,可以实现USB和RS-485的转换。如果需要资料,请提供邮箱!

网友B:
用EH的485口与DOP联,232口与PC联,这样就又可以在PC上监视PLC,又能通过DOP对EH写入数据

我就是这样做的,很省的!

楼主:
试下牛牛的办法!!!!!!邮箱错了,是radish_kz307989241@163.com

网友A:
radishkz:

邮件已经发送!

楼主:
lesing,请问那驱动在哪下,

网友A:
radishkz:

VFD-USB01产品的包装盒内会带有驱动盘的!

网友C:
触摸屏跟PLC 可以改为485通讯呀?????????????????再监控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杜工

用了485,用的触摸屏com3,通讯上了,但是我每次按键总是出现COM2怎么的,按键也有作用,是怎么回事,

还有我试了下宏的功能,在触摸屏上做了个交替型按钮m0,在他的执行后宏里写入了SETB (1@M3) plc的语句是这样的,按m0,y0得电,但y1不没用,宏到底怎么用?谢谢!!!

ld m0

out y0

ld m3

out y1

网友A:
看了你的答复,不太明白你要表达的意思。希望radishkz:能够将你的表述在整理一遍,将问题说清楚,以便大家讨论并协助你解决问题。

楼主:
我试了下宏的功能,具体做法是这样的:在触摸屏上做了个交替型按钮m0,在键的“执行后宏”里写入了SETB (1@M3)

plc写的语句是这样的:
ld m0

out y0

ld m3

out y1

,按m0,y0得电,但y1没输出,宏到底怎么用?我的理解是,按下m0后,执行宏里面的setb m3,M3置位的话,y1应该有输出!!明白了吗?谢谢!!!

网友A:
你监控一下PLC的M3装置是否有置ON?

楼主:
监控了,用的就是牛牛说的方法,m3无反应

网友A:
那应该是你的宏指令或者触摸屏有问题,我刚刚试过了,M3可以ON,Y1也会ON!

楼主:
我还是试下,那我就,台达的东东有时侯硬是不行的,把画面删了,重新做一模一样的又可以了,有点汗~~~~

网友A:
TO:radishkz

感谢你的反馈意见,相信台达HMI研发部门会做出相应的改善。

楼主:
试了是这样的,设ON型的按钮在编辑ON宏以后可以执行宏指令,保持型按钮在编辑ON后是没用的,请教一下杜工,还有啊,我现在用连变频器的那个屏连EH系列的PLC,用的COM2(连过变频器的口)用485通讯,连不上,改COM3就可以了,线多是一样!!!画面也是一样的,上面宏指令的应用就是屏与PLC485通讯试的,按ON型按钮的话Y0 ,Y1多得电,按保持型的按钮,只有Y0有电,并且松开按钮后,显示COM2通讯不了,我COM2根本就没用啊!!!

网友A:
TO:radishkz

保持型按钮的ON宏确实没有作用,这个现象之前就有发现并反馈给HMI部门。

触摸屏的COM2连接EH PLC时,通讯参数有设置正确吗?

楼主:
我COM2和COM3的参数设的多是485,数据位,停止位多是一样的,触摸屏里COM2也是485?奇怪了

硬是不行COM3就COM3算了,

网友A:
TO:radishkz

你的心情可以理解,或许项目催得比较紧。但是我认为等时间空闲了,最好还是查找一下通讯故障的原因(包括触摸屏本身的BUG以及由于元件的功能理解不是很确切等因素)。

或者您可以将您的问题反馈给上海中达电通HMI技术部门,请求技术支持。

楼主:
回的好快啊!恩,谢谢杜工,在你那和aibi学了好多台达的东西,下次有问题还要请教您啊。我去逛逛台达PLC论坛,PLC一直有个困惑的问题,台达的工程师好热情的,相信可以得到解决。

楼主:
可以啦,我换了台PLC,还是用485通讯,用的COM2,这次就没问题了!!!看来触摸屏偶尔也是发发人来疯!!!

网友D(2009-12-01):
我的是台达DOP-AS57BSTD系列的触摸屏,与三菱FX1N的PLC通讯不了,出现通讯错误,请问各位要怎样进行设置,我是新手,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