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mcgsTPC1063E屏里的系统文字有几种,能添加吗?

楼主(2009-02-03):
请问mcgsTPC1063E屏里的系统文字有几种,能添加吗?

网友A:
mcgs屏的系统只识别2中字体(宋体、系统默认),要是想将别的字体添加到组态,可以通过位图形式增加。

网友B:
其实还有个简单办法 就是在上位机编程时,在设置好字体的标签上,点击右键,选择转换为位图,下载下去以后就是与上位机一样的字体了。大家不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