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接触器释放过慢的问题

楼主(2009-02-03):
有四个电动葫芦(每个7.5KW)用于提放闸门,在提升或落放闸门时松开按钮交流接触器(正泰CJ20-40)释放过慢(最长时间可达5S),操作起来十分危险.更换新接触器也不起作用.但是空载时(不挂重物升降)则正常.请问各位是什么原因,如何解决.

网友A:
请您把问题再说详细一些

网友B:
如果有控制器的话,可以在程序中延时后启动,可以改善

网友C:
是接触器铁芯接触面上太脏了,你只要把接触器拆开,将两铁芯的接触面清理干净就可以了。

网友D:
需要全面系统的进行检查,若需要帮助,请把详情告诉我

网友E:
这5S时间差不知是你观察接触器,还是观测钢丝绳停止的时间,如果是电路的原因1接触器触头是否有熔焊现象,2电磁铁是否有剩磁,3二次电路中控制线是否会有漏电现象,机械的话检察一下刹车是否过松机械有愦性

网友F:
西安锦程振动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专业研发生产振动机电一体化产品及振动设备测控仪器
专业为您检测并解决振动设备发生的故障,让您的生产安全无忧
详情请登录www.jczdkj.com

网友G:
对于起重用的电葫芦,为了防止起吊重物时发生滑落,除电机驱动提升外,还有一套抱闸机构,抱闸机构的电磁线圈一般有续流回路,所以抱闸机构一般情况下动作可能延迟。如果确定是提升电机接触器断开较慢的话,可能是接触器铁芯端面的防锈油没有清理而发生的粘连情况,进行清理一下就可解决;另外就是接触器选型较小,断弧时可能发生触点粘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