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7-200的问题,大侠帮帮忙

楼主(2009-02-03):
我有一台过滤器,是这样工作的。当没有堵塞时候,按照没8小时清洗一次,清洗时间为3分钟,当堵塞时候,差压开关发出动作,让清洗电机启动,同时,清洗阀门打开。请问用什么型号的控制器比较经济。

网友A:
s7-200

网友B:
    S7-200CN

网友C:
不需PLC,用简单低压电器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D:
你的控制很简单,从成本考虑,可以不用PLC.

若想上档次,用哪种PLC都好实现.

网友E:
2个时间继电器即可实现,

网友F:
欧姆龙的CPM1A,

或 KEYENCE的KV-10AT

或 用国产的,建议用国产的,支持国货吗。

网友G:
LOGO,低点数的S7-200,就4-5百元,买它的高可靠性.

网友H:
用西门子的LOGO比较好

网友I:
2个时间继电器即可实现,从成本考虑建议你采用

网友J:
用一个延时接通再用一个延时断开继电器就可以了吧,不用plc把,如果用的话,LOGO就可以呀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我已经解决了问题,我也是用了一个延时断开和延时闭合的时间继电器来解决了问题,这样就省却了plc,但是系统没有做的很麻烦,我怕不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