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欧陆690+变频器限速问题

楼主(2009-02-03):
现在有这样一个问题,想请教各位老师:
我车间有台设备主传动用的是欧陆690+变频器,
由于机械上存在的问题,不允许高速运转,高速运转时最近连续发生皮带断裂。
电机底座开裂等事故,十分危险,因此想在控制上进行限速。
设备是由意大利公司制造的,操作面板是proface的触摸屏
面板上面可以进行速度设定值的修改,上限为机器的设计速度。
操作工由于产量的压力,经常会不顾设备安全,全速运转。(全速运转现在
机械部分已经无法承担)
现在请问各位有何好的建议对控制系统进行速度限制。当超过限定
速度后强行停机就好!
个人感觉可以把变频器的某个参数修改设定。但是又不知道该修改那个。
试着改了几个都没有达到目的。。。
希望那位高手可以指点一下!

楼主:
晕。。。。每人理我。。。版主???

please!!!

网友A:
变频器上限设定好

网友B:
一般都有个最高 频率设定 ,找到那个参数,修改下就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C:
MAX  SPEED    设置为你所需要的值

网友D:
欧陆690+变频器  标记1032为最大钳位速度;1159最大输出频率;1160最大电机输出电压;106产生最大输出电压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D:
欧陆690+变频器  标记1032为最大钳位速度;1159最大输出频率;1160最大电机输出电压;106产生最大输出电压频率.

谢谢楼上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