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对西门子S7-300模拟量输入取平均值?

楼主(2009-02-03):
各位大侠!!,本人菜鸟,制氧机,下塔液态空气化验分析点,由于受取样装置点汽化影响,显示是大幅波动的,想显示一分钟内的或10次平均值,怎样解决?

网友A:
你需要自行编制程序解决,通过OB35进行定时采样并对计数器进行计数,当采集10次就可以做运算了。

一般是这样的,在OB35中对模拟量进行采样,然后做累加,并对计数器+1,第二次也如此……直到计数器的值为10,那么此时可以检验计数器是否为10,如果为10就将前面累加的值除以10,这样就得到了一个平均值,当然,前期的采样应该做采样的范围设定,即丢弃超过范围的值。

由于这样的软件滤波会影响到程序的扫描周期,因此建议你在模拟量的输入点上并接电容以消除干扰的影响。

Regards

网友B:
请问楼上前辈:您建议的在模拟量的输入点上并接电容以消除干扰的影响。这个电容容量多大,有何要求呢。盼回复,谢谢!个人认为仅适用电压信号。

网友C:
这段程序可以给你参照一下,自己转换成图形。

AN "PLC运行"
= L 40.0
A(
A(
A L 40.0
JNB _001
L DB5.DBD 32
T DB5.DBD 36
SET
SAVE
CLR
_001: A BR
)
JNB _002
L DB5.DBD 28
T DB5.DBD 32
SET
SAVE
CLR
_002: A BR
)
JNB _003
L DB5.DBD 24
T DB5.DBD 28
_003: NOP 0
A(
A(
A L 40.0
JNB _004
L DB5.DBD 20
T DB5.DBD 24
SET
SAVE
CLR
_004: A BR
)
JNB _005
L DB5.DBD 16
T DB5.DBD 20
SET
SAVE
CLR
_005: A BR
)
JNB _006
L DB5.DBD 12
T DB5.DBD 16
_006: NOP 0
A(
A(
A L 40.0
JNB _007
L DB5.DBD 8
T DB5.DBD 12
SET
SAVE
CLR
_007: A BR
)
JNB _008
L DB5.DBD 4
T DB5.DBD 8
SET
SAVE
CLR
_008: A BR
)
JNB _009
L DB5.DBD 0
T DB5.DBD 4
_009: NOP 0
A(
A L 40.0
JNB _00a
L PIW 752
T #TEMP01
SET
SAVE
CLR
_00a: A BR
)
JNB _00b
L #TEMP01
T DB5.DBD 0
_00b: NOP 0
A(
A(
A L 40.0
JNB _00c
L #TEMP01
L DB5.DBD 4
+D
T #TEMP01
AN OV
SAVE
CLR
_00c: A BR
)
JNB _00d
L #TEMP01
L DB5.DBD 8
+D
T #TEMP01
AN OV
SAVE
CLR
_00d: A BR
)
JNB _00e
L #TEMP01
L DB5.DBD 12
+D
T #TEMP01
_00e: NOP 0
A(
A(
A L 40.0
JNB _00f
L #TEMP01
L DB5.DBD 16
+D
T #TEMP01
AN OV
SAVE
CLR
_00f: A BR
)
JNB _010
L #TEMP01
L DB5.DBD 20
+D
T #TEMP01
AN OV
SAVE
CLR
_010: A BR
)
JNB _011
L #TEMP01
L DB5.DBD 24
+D
T #TEMP01
_011: NOP 0
A(
A(
A L 40.0
JNB _012
L #TEMP01
L DB5.DBD 28
+D
T #TEMP01
AN OV
SAVE
CLR
_012: A BR
)
JNB _013
L #TEMP01
L DB5.DBD 32
+D
T #TEMP01
AN OV
SAVE
CLR
_013: A BR
)
JNB _014
L #TEMP01
L DB5.DBD 36
+D
T #TEMP01
_014: NOP 0
A L 40.0
JNB _015
L #TEMP01
L L#10
/D
T #TEMP01
_015: NOP 0

网友D(2009-06-07):
我接上的是10uF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