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互感器二次侧是电压还是电流

楼主(2009-02-03):
昨天为恢复生产试机,发现有一台在检修时改造过的电机(75KW)的两块电流表用1平电缆串起后的运行电流不正常,现场一块电流表距配电室电流表大慨50米左右现场一块60A,配电室一块65A,这样看好像还正常。但用卡表(用了3快)卡运行电流却是105A。故障以处理,电缆小了,更换为10平电缆(现场到配电室原有旧电缆)正常。请问电流互感器二次侧是电压还是电流?为什么用1平的旧不行?10平的就行?有压降吗?

网友A:
电压与电流是连体双胞胎,谁也离不开谁。电压一定,电阻大了电流就小了,电阻小了(加粗导线)电流就大了。

网友B:
这有标准可查,电流互感器(TA)当然是用来测量电流的,根据变比的不同,一次侧可测量不同大小的电流,而二次侧则一般为5A,连接互感器的二次线最小用2.5平方的。而且运行时TA互感器二次侧不允许开路,TV二次侧不允许短路,切记!

楼主:
对:dongyueyu 关于这有标准可查,电流互感器(TA)当然是用来测量电流的,根据变比的不同,一次侧可测量不同大小的电流,而二次侧则一般为5A,连接互感器的二次线最小用2.5平方的。而且运行时TA互感器二次侧不允许开路,TV二次侧不允许短路,切记! 内容的回复:谢谢,我知道电流互感器(TA)测量电流,我想知道电流互感器二次侧感应出的是电压还是电流。在配电室用1 平的串起后的电流正常(距离1米),距配电室电流表大慨50米左右用1 平的串起后电流不正常,是压降的问题吗?

网友C:
电流互感器二次侧是电压还是电流?

电压

楼主:
对:想想看 关于电压与电流是连体双胞胎,谁也离不开谁。电压一定,电阻大了电流就小了,电阻小了(加粗导线)电流就大了。 内容的回复:谢谢,道理是这样的。

网友D:
电流表内阻值约0.0001欧,可以忽略不计。

线路电阻R=ρl/S,ρ为0.0175,长度50米,面积1,这样算出来,用1平方电缆时,线路电阻值为0.875欧。我刚才查了一下,一个LMZ1电流互感器,400/5的,额定负载只有0.2Ω。也就是说,你的线路电阻值太高了,比额定值高出4倍。也就是说,50米长度,你最少使用4平方的电缆,线路阻抗才能下降到0.2欧。另外,线路太长,还要考虑线路阻抗。而使用10平方电缆,线路电阻值才0.0875欧,完全符合要求。一句话,都是长距离惹的祸。

楼主,请问你的电流互感器参数有多大?变比是多少?额定负载是多少?

楼主:
对:漏电马达 关于

电流表内阻值约0.0001欧,可以忽略不计。

线路电阻R=ρl/S,ρ为0.0175,长度50米,面积1,这样算出来,用1平方电缆时,线路电阻值为0.875欧。我刚才查了一下,一个LMZ1电流互感器,400/5的,额定负载只有0.2Ω。也就是说,你的线路电阻值太高了,比额定值高出4倍。也就是说,50米长度,你最少使用4平方的电缆,线路阻抗才能下降到0.2欧。另外,线路太长,还要考虑线路阻抗。而使用10平方电缆,线路电阻值才0.0875欧,完全符合要求。一句话,都是长距离惹的祸。

楼主,请问你的电流互感器参数有多大?变比是多少?额定负载是多少?

内容的回复:谢谢,变比是200/5。电流互感器参数,额定负载忘了,明天发上来

楼主:
对:wqs119 关于

电流互感器二次侧是电压还是电流?

电压

内容的回复: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