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找交流接触器的噪声原因

楼主(2009-02-03):
一台400A,线圈电压220V的交流接触器总是有噪声,打开后发现静铁芯、动铁芯呈生锈状,用砂布砂亮后装上,噪声有所减少,不到一周噪声又变大了,拆开后现象一样,而相邻的几台却没什么噪声,到底是哪出问题了?

网友A:
用砂布砂亮后擦点油。

网友B:
铁芯上的短路环有没有断裂?

网友C:
检查触头压力及铁芯位置

网友D:
改直流运行一劳永逸.

网友E:
4楼的方法很好

网友F:
改成直流的话,估计改动很大呢。还不如直接换一个接触器好了。

楼主:
找到原因了,是静铁芯上的短路环断裂,更换一个静铁芯后噪声彻底消失。

网友G:
赞同2楼  一下子恰中要害

网友H:
交流接触器的故障里有专门的解释。逐一检查就可以解决。

网友I:
老化了换个新的,也可以将铁心生锈的部位用砂纸打干净,还有可能就是铁心卡住

网友J:
检查时一定要仔细才能发现问题的所在。

网友K:
平时经常遇到接触器吸合后声音很大,有的是接触器不好,多吸合几次又好了。

网友L:
交流接触器声音大一般就是短路环出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