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自动停机

楼主(2009-02-04):
有个现场使用西门子315-2DP CPU+343通讯模块+A i/o模块+D i/o模块,最近老出现死机现象, 具体表现是:
1,发生时间没有规律,周期在1-3天;
2,发生时程序停止运行,CPU上的指示灯全部亮起;
3,已经排除电磁干扰和卡件松动的情况;
现在怀疑:是不是CPU损坏?还是下位程序有问题?或者是上位程序问题?
请大虾帮忙分析一下, 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
多半是CPU坏了.我们以前一个CPU314也是这样,换了

楼主:
不过我已经换了啊,我搞不懂了    请专家帮我分析分析

楼主:
激情如火,请教你了了

网友B:
打开你的下位机程序,在线诊断一下CPU的诊断缓存区,看看它报什么故障

如果没有故障的话,可以尝试在你的程序中加入OB80,OB82,OB85,OB86,OB87,OB121,OB122,保持空的即可。

网友C:
我使用S7400-414H发生过类似问题,下装程序不管用,4楼说的不知道对我这个有没有用啊

网友B:
诊断中断组织块(以OB82 为例);
机架故障组织块(以OB86 为例);
编程故障组织块(以OB121 为例);
I/O 访问故障组织块(以OB122为例);

网友B:
首先,你可以尝试把下位程序按上述方法测试一下;

不过414H的冗余系统除了要求软件编程正确以外,另外,还得考虑两个冗余CPU之间的通信问题,具体原因可以咨询西门子相关工程师

楼主:
对:啸傲乾坤 关于

打开你的下位机程序,在线诊断一下CPU的诊断缓存区,看看它报什么故障

如果没有故障的话,可以尝试在你的程序中加入OB80,OB82,OB85,OB86,OB87,OB121,OB122,保持空的即可。

内容的回复:

“在线诊断一下CPU的诊断缓存区”关键是我连不上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
对:啸傲乾坤 关于

打开你的下位机程序,在线诊断一下CPU的诊断缓存区,看看它报什么故障

如果没有故障的话,可以尝试在你的程序中加入OB80,OB82,OB85,OB86,OB87,OB121,OB122,保持空的即可。

“在线诊断一下CPU的诊断缓存区”关键是我连不上啊

为何连不上?

内容的回复:

楼主:
死机后,现象就是连补上啊

楼主:
这样后就连接不上,打不开啊

楼主:
查了是MMC卡坏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查了是MMC卡坏了!

能解释下卡坏了跟您说的原因能解释得通?

网友E:
介绍下详细的情况。

网友A:
我们那次是用的CPU 314老版的,没卡的,就是所有指示灯都亮了,坏了

网友F:
查一下是不是总线连接器松了?我碰到过类似死机的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