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组线束不用万用表怎么快速检测每根线通断

楼主(2009-02-04):
新手入门,求助各位有经验的大虾:

我有一组线束几十根线,除了用万用表检查通断外,还有什么别的好方法能快速检测啊,谢谢啦

网友A:
不用万用表的话,我就用电池,接个小喇叭来试。

楼主:
谢谢啊。

每根线都接在电池上?那不是比用万用表麻烦多了

网友A:
方法很多。

我的方法是把一端短接起来。另外一端假设其中一根是通的。用它来做基准,具体判断方法不用我说了吧。其实原理是相通的。我还用过双万用表的方法来量。一边用欧姆档,一边用用电流档来量。

网友B:
也挺好啊,这个方法不错

网友C:
为什么不一端全接火线,然后用试电笔分别测另一端?

网友D:
用电笔不错,简单又方便

网友E:
用电笔不可以,只要一束线中的一根线的一端接在火线上,那么其他的线就会用电笔感应出电压,将会分不出感应电和实电

网友F:
把用氖灯的试电笔插入插座的火线,再把一组线束的一端并联,捏在手上,一组线束的另一端分别碰触试电笔,即安全又快捷。

网友G:
ooooo。现在有一种电笔就直接可以测导线是不是好的

网友H:
一般采用漏电马达的做法

网友I:
采用漏电马达的做法很适用

网友J:
采用漏电马达的做法----没听说过介绍下吧

网友K:
还是一端接火线,用电笔来

网友L:
引用 网友J:
采用漏电马达的做法----没听说过介绍下吧

漏电马达的做法,就是那个名字叫“漏电马达”的大哥提出来的做法,
看贴看全部嘛

网友M: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不一端全接火线,然后用试电笔分别测另一端?

此方法并不妥,线路一般都有感应电,不好区分. LONYE的方法值得借鉴!

网友N(2009-09-21):
用一节电池 一个灯泡不就搞定了

网友O(2010-04-21):
有仪器的阿,比如CIRRIS  的TOUCH1 测试仪器阿,可以很快速的测出的。

网友P(2015-10-24):
可以使用专业的汽车线束测试仪器,简单快速,高效准确。www.tjtuzhankeji.com技术咨询电话185022970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