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背试电在电工操作中是否属于违规?有没有相关的行文规定?

楼主(2009-02-04):
手背试电,电工操作中是否违规?有没有明文规定?有没有见过鬼佬用手背试电?因为要进行安全教育,所以想对这方面多了解。希望大家帮帮忙,多提意见。

网友A:
手背试电是否违规 这点都不知道 你还搞什么教育

网友B:
没什么规定这样做

网友C:
用屌试电是比较先进的做法。

网友D:
当然是违规的,验电笔才是正确的验电方式

网友E:
这是一种更加安全的检验方法,有个前提验明无电后,以手试之,悬挂接地线!!1

网友F:
老一辈的师傅会教你为何用手背实验,是为什么。

安全角度来说,千万不要去

网友G(2011-07-29):
手背试电是违规!只不过是要用手去试一试运行中电动机的外壳温度时,怕外壳漏电,所以要用手背去试。

网友H:
引用 网友C:
用屌试电是比较先进的做法。

工控网这个字居然不屏蔽。。。。。。。。。。。。。

网友I:
验过没电之后再用手背去试

网友J:
引用 网友I:

验过没电之后再用手背去试

在停电施工前,对停电设备负责人要用手背试电的方式,告诉作业人员设备确实没有电,允许作业工作!

网友K:
作为试电应该违规,不过这个是非常合理也非常有必要做的。作为断电完成后,动手之前最后的一道人生安全屏障,一定要做到这一步,并养成良好的习惯。肌肉受刺激后会激烈收缩,比直接就用手掌去安全一千倍。

我才工作的时候就发生过一次这样的事。当时去更换一个流量开关,把系统所有电源都关了。到了设备处直接就拿螺丝刀上。结果因为手掌去拿的,手受刺激后牢牢的抓住了。幸好穿了电工皮鞋,最后也不知道怎么掉的。清醒过来的时候,刚开始甚至回忆不起来自己在哪里,现在是什么时候,要干什么。后来看了周围的东西才想起来。结果后来查图纸,发现电是从其它设备连锁信号传过来的。亲身经历告诉你,太有必要了。

不知道大家有被电击过的经历没有,有被打过的可以交流一下。

网友L:
对:zhangsheng117 关于

作为试电应该违规,不过这个是非常合理也非常有必要做的。作为断电完成后,动手之前最后的一道人生安全屏障,一定要做到这一步,并养成良好的习惯。肌肉受刺激后会激烈收缩,比直接就用手掌去安全一千倍。

我才工作的时候就发生过一次这样的事。当时去更换一个流量开关,把系统所有电源都关了。到了设备处直接就拿螺丝刀上。结果因为手掌去拿的,手受刺激后牢牢的抓住了。幸好穿了电工皮鞋,最后也不知道怎么掉的。清醒过来的时候,刚开始甚至回忆不起来自己在哪里,现在是什么时候,要干什么。后来看了周围的东西才想起来。结果后来查图纸,发现电是从其它设备连锁信号传过来的。亲身经历告诉你,太有必要了。

不知道大家有被电击过的经历没有,有被打过的可以交流一下。

内容的回复:

即使断开了所有电源开关,还是要当有电的,先用手指背探一下,确定一下很有必要.

网友J:
1、停电、验电、装设接地线、悬挂标志牌和安全遮拦是保证电工作业安全的技术措施!

2、用手背拭电,是在是否许可作业前的一个交代是否有电的一个简单确定动作!

网友M:
作为试电应该违规,不过这个是非常合理也非常有必要做的。作为断电完成后,动手之前最后的一道人生安全屏障,一定要做到这一步,并养成良好的习惯。肌肉受刺激后会激烈收缩,比直接就用手掌去安全一千倍。

我才工作的时候就发生过一次这样的事。当时去更换一个流量开关,把系统所有电源都关了。到了设备处直接就拿螺丝刀上。结果因为手掌去拿的,手受刺激后牢牢的抓住了。幸好穿了电工皮鞋,最后也不知道怎么掉的。清醒过来的时候,刚开始甚至回忆不起来自己在哪里,现在是什么时候,要干什么。后来看了周围的东西才想起来。结果后来查图纸,发现电是从其它设备连锁信号传过来的。亲身经历告诉你,太有必要了。

不知道大家有被电击过的经历没有,有被打过的可以交流一下。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N:
违规的出门干活一定要随身带 电笔

网友O:
应当先用电笔吧?

网友P(2019-11-15):
工作中即使断了电,在拆端子的时候还是习惯性的量一下,安全起见!